求助小米空气净化器2S突然插电没反应,貌似电阻烧了,电阻什么型号

楼主(2025-06-28):
小米空气净化器2S突然插电没反应,里面电阻烧了,不知道为啥12v电源需要这么复杂电路。
这个电阻是多少?

网友:
你以为电阻烧了只换电阻就能好了吗

网友A:
前端电路应该也有问题

网友B:
板子上不是写着是DC24V 1.7A开关电源吗?怎么又是12V电源?看不懂,反正除了那个电阻外,得好好检查一下开关管、管理芯片及外围元件。

网友:
电流采样电阻炸了,这种情况基本上场管也击穿了,可能连带驱动芯片也坏了,有能力的可以修一下,要不然淘个24v50w的电源估计也能行。

网友C:
mos、整流桥的4个二极管应该都烧了,还有保险丝

网友D:
色环黑棕灰银棕应该是0.18欧的。但这个坏了,mos管肯定也坏了,可能周边还有元件损坏

网友E:
不好修,淘个24V2A的电源板换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端电路应该也有问题

感谢!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修,淘个24V2A的电源板换上去

感谢!万分感谢!是不是随便一个板子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不是写着是DC24V 1.7A开关电源吗?怎么又是12V电源?看不懂,反正除了那个电阻外,得好好检查一下开 ...

感谢!万分感谢!谢谢提醒我也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色环黑棕灰银棕应该是0.18欧的。但这个坏了,mos管肯定也坏了,可能周边还有元件损坏 ...

好的,非常感谢!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整流桥的4个二极管应该都烧了,还有保险丝

恩恩,感谢!万分感谢!只能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万分感谢!是不是随便一个板子都可以?

应该是的,注意体积,免得放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