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大家 HP5200激光打印机部分字迹有碳粉问题

楼主(2025-06-28):
hp5200激光打印机,打出来的字有些会有如做出标记部分那样,笔划外还会有碳粉,换个硒鼓也是这个问题,纸也换了,难道是定影器的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硒鼓脏了

网友A:
是定影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定影器的问题

碰到过吗?是换定影膜还是换整个定影器?

网友B:
是定影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定影器的问题。

是换定影膜还是换整个定影器?

网友:
来学习一下,不懂打印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换定影膜还是换整个定影器?

从小来讲定影膜,大来讲定影器。
想确定具体问题就,从小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小来讲定影膜,大来讲定影器。
想确定具体问题就,从小换。

多谢,我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电晕丝

楼主:
电晕丝在哪个位置,是在硒鼓里面吗?

网友C:
粉好像没有定影前就磨了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粉好像没有定影前就磨了的感觉

试过卡纸不过定影就没这个问题,所以感觉还是定影膜的问题,但定影是完好的,难道是寿命到了。
但用一个新硒鼓打出来的效果又好一些,但还是有毛刺

网友:
这个问题挺常见的,不清楚是那个配件出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