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修一个恒力电脑电源HELLY YL-1600

楼主(2025-06-28):
十几年前爱打游戏电脑电源累计坏了好多个,其实跟打游戏也没关系,测过游戏时功耗才不到500瓦电源都是550~750的,都是好几百一个的做工很好没一个山寨的,在保的都返修了,不能返修的就买了新的替下来,线上修吧快递费都要几十块,线下也没人愿修。还跑过电脑城里专门搞维修的小公司主板都能修我拿出电源问能不能修看了一下就摇头。
好几个不知扔哪了,我有拖延症老早就想翻出来自己研究研究这个想法都拖了几年,前段时间翻出来2个,拆开看一个构造复杂杂乱简单测一下还炸管了栅极上几个三极管也炸看到我就头疼,我一个外行也看不懂这原理不知道炸掉的是什么管,还是从另外一个入手吧。另外一个是臭鱼买的水洗矿机电源,没用多久就坏了。我记得有两个还有一个不知扔哪里了线头一大堆显卡供电好像有6个,我曾经给它阉割了弄出来一堆质量不错的18AWG线。这个线不知镀层是什么非常难上锡。这个看起来简单明了多了,低压侧各电压都是独立的模块,高压侧pfc和主变驱动都是分开的,但是没有emi滤波电路(另外那个电源光是emi电感都有3个),刚开始用300瓦逆变器当电源插上就保护,测量管子都没坏,外观无明显损坏,也没有短路,就上了强电,只有主电容有330V那么pfc没问题,有个继电器没有吸合动作怀疑辅电也没有电,测量的确没有电,首先怀疑光耦,3个光耦用两个万用表二极管档在线测其中2个没问题,辅电上这个3~4脚直接就有阻值,拆下这个光耦测量没问题,辅电芯片是EM8564A,查询4脚是电压反馈,我这个外行就思考了它不应该有阻值不然光耦怎么工作还要光耦干啥?我就判断辅电芯片坏了。去淘宝搜一下好家伙这芯片好几块一个还不包邮,又去多多上3块5买了一颗,到货后无脑换上通电还是不行,测输出没正常电压,但万用表有零点几V的跳变,我还以为是干扰(钳表测电流表现误导我),因为凑得近隔几分钟脸上觉得有股热量还有股焦糊味,断电后用手一摸辅电变压器在发烫!证明有戏,原来的确是辅电芯片坏了!发烫证明在工作比冰凉好的多,怀疑是次级短路,经过观察辅电上也没什么其它负载一颗芯片也是冰凉,怀疑是电容,一测尼玛直接是整流二极管击穿了!我记得我测过的啊?变压器周围4个二极管都测了漏了这个,因为背面有漆几块钱的表笔实在不好戳,我戳的正面这个躲在散热片下面漏了!随便找个肖特基敷衍上去一试,好了。看来应该是这二极管击穿导致辅电芯片坏,幸好新换的辅电芯片耐艹。  辅电待机0.5瓦,电源开机继电器吸合主编工作风扇转动功率10瓦。我记得以前好像测过一般关机功耗都有5瓦左右,那种关机后USB还能供电的好像更高?
也不知这个电源实际功率有多少瓦,估计折半吧,变压器比200多瓦的电动车充电器变压器也没大多少,电动车充电器10A的都几百块一个要是把这电源改充电器就好了,效率还高很多。

网友:
文字太多还不分段,估计很难让人有耐心看...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楼主:
卖家这是什么操作啊?我在多多上他家买了他又去淘宝下单买?难怪我看着我地址怪怪的还带个编号电话号码尾数也不是我的。

网友:
淘宝和多多都有店铺

楼主:
另外请教这个pfc 330V应该是有问题的吧?不然整流滤波后就310了,330高个20V有什么意义?起码也要380~400V!这个电路我看不懂散热片两边是对称的2个场管和快恢复二极管,这个合计4个场管难道还和pfc线圈配合什么桥?这是我知识的盲区了,我只知道笔记本适配器那种一颗管子升压380,整流滤波后一颗管子开关供给变压器

网友A:
用电500w,电源应该买1000w的,对于修电源,对方报200-300,楼主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500w,电源应该买1000w的,对于修电源,对方报200-300,楼主修吗?

敢这么开口不是心狠手辣之辈就是蠢!就我图片这种你拿图去搜一下会发现300块钱能买3个了,你说是我蠢还是准备这么开口的人蠢?维修佬坏家伙太多了,我20年前就看不起维修佬和保安的人品,因为被坑好几次!白乌鸦反正我是没见过,见过的都是黑的!现在修机基本上只能找在线修机的主播了,因为要维持人气,要脸!坑人会掉粉自取灭亡。维修手工费基本都是几十块,要是重的东西比如电焊机加上零件费快递费一般修下来百来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敢这么开口不是心狠手辣之辈就是蠢!就我图片这种你拿图去搜一下会发现300块钱能买3个了,你说是我蠢还是 ...

所以没人修,这下你该懂了吧。你应该去修电源,三五十修一个,保证门庭若市

网友:
看得出楼主用心修了,文章写的过程很详细,就是配图少了点。

网友:
1600W的土豪电源,头一次见到!用这种电源的主机得有多高的配置?

网友:
电源现在感觉修起来头疼,难,佩服学习

网友:
小问题可以试着修一下,比如电容鼓包之类的,一量保险烧了,最好是换新的,修不好不说,还有可能造成电压超高,烧主板。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没人修,这下你该懂了吧。你应该去修电源,三五十修一个,保证门庭若市 ...

你别说别人主播修电焊机就是50手工费。我是不会修赚不来这个钱,看了几次之后号都废了,天天都给我推荐维修开关电源,逆变器,电焊机,电鱼机,搞的我美女都看不到了。

网友:
修好后要详细的测试好了再上机。

网友:
当做1000w使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别说别人主播修电焊机就是50手工费。我是不会修赚不来这个钱,看了几次之后号都废了,天天都给我推荐维 ...

我从来不看视频,那个和以前的电视购物一样,骗一个算一个

话不多说,建议你搞维修,那中国民众就有福气了,这是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