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8更换后壳

楼主(2025-06-28):
后壳底部裂开、购买二手拆机壳,其它没问题、就是静音键不知道为什么装了不好用,很紧、调整镙丝也不行、怀疑拆是不是掉了什么配件

网友:
机子手感还可以

网友:
又可以再干几年

网友:
以前苹果5自己自己换过后壳,摔的太多,屏幕支架摔脱胶,还完后,屏幕会翘起来

网友:
老古董机子了

网友A:
8发后壳是玻璃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发后壳是玻璃的吧

是的。不好安装

网友B:
静音键应该是装错了,不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音键应该是装错了,不缺件

重装2次了,就是按键和外面金属不好卡到,要螺丝安装紧,但是不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装2次了,就是按键和外面金属不好卡到,要螺丝安装紧,但是不好用

那个东西反正就是挂错了,具体怎么我也说不明白,我安错过,掰着也能用,就是没有段落感,没有那种回弹感,后来又换壳安对了,你可以查查有没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东西反正就是挂错了,具体怎么我也说不明白,我安错过,掰着也能用,就是没有段落感,没有那种回弹感 ...

空了在研究下

网友:
没拆过,,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家里还有一个小8电池只有70%电了,看看什么时候更换电池复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