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一块胶棉修复联想X200笔电黑屏故障

楼主(2025-06-29):
一台联想X200笔记本电脑近日出现了黑屏故障。开机后当把屏幕翻至90°位置时立即黑屏,若缓缓按压屏幕至50°左右时,屏幕又正常亮了。虽说电脑能正常使用,但总不能一直趴下身子低着脑袋看屏幕吧,时间长了肯定得颈椎病。与其受罪不如拆修机器。上图:

此笔电虽旧但质量不错。只存资料不打游戏,已使用十来年了。

用刀片轻轻撬开屏幕的四周并拆下边框。

此故障估计是屏线接触不良而导致了黑屏。

拆掉键盘用手指轻轻按压主机与屏幕之间的屏线,屏幕时亮时灭。看来是屏线因经常弯折出现了断点。

换屏线的话一是不易买到与此老机子相配的线排,二是觉得有些麻烦。于是剪了一块泡沫胶棉粘于屏线上,利用边框压住泡沫胶棉使屏线导通点亮屏幕。

看来这招挺管用,屏幕立于垂直状态已经不再黑屏了。

小妙招轻松解决大难题,省时省力省钞票,何乐而不为呢。

至此拆修完毕,谢谢观赏。

网友A:
两个月以后又一样

网友:
反复几次就不行了

网友:
不错,又能用一阵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月以后又一样

转手出售,两个月后,下一手继续。

网友B:
这是治标不治本,也只能临时用用,不知道啥时候又出现相同问题

网友:
凑活用用吧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当年我的ACER本也是一样的毛病,去淘了个二手的线换上搞定了,没必要这样折腾...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网友:
典型的自己骗自己啊

网友:
换一根20估计,要么拆了剥开接起来,这样搞弄不好可能烧屏幕或者主板

网友: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治标不治本,也只能临时用用,不知道啥时候又出现相同问题

静观其变吧

网友:
2天后又一样

网友:
屏线太贵,起码得100起步

网友:
创口贴,可以用就行了

网友:
家里的l40也黑屏。回头再拆开看看。

网友:
可以用就行,去修的话维修费太贵了

网友:
治标不治本。省钱自己飞线,要么换一条屏线。

网友:
虽然是临时性解决措施,但楼主的心灵手巧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仍令人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