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女子彻底没辙了——抽油烟机电源烧坏了,江湖救急!

楼主(2025-06-29):
我是彻底没辙了——抽油烟机电源坏了,江湖救急!谢谢
故障是只要按下电源键就砰一声跳闸,打开发现电源烧黑了,父母家厨房换油烟机也不方便,哪位大神帮忙告诉一下怎么检修,最好能修好,实在不行能不能放弃面板字保留电机运行?原面板功能依次为:快、慢、照明、电源

能不能放弃控制板,用机械开关直接控制电机?

重新补图

网友:
严重短路,这故障应该不难吧,检查输入输出短路的地方,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这大晚上的,电源烧了应急就直接接电机呗看什么电机多少伏驱动的,网上看看有没有一样的板换。

网友A:
1.可能油污粘了其他东西,造成按开关零火线短路跳闸。

2.电源板坏了,估计楼主也没那个能力修。

3.参考排气扇,一个启动电容串联电机启动。但没全部照片,不肯定是不是220v电机。

网友:
机械结构的相对容易修一点。排除一下电机问题,估计跳过这块板子也能用。这块板子估计就是一个显示功能,烧糊的部分估计是给显示板的LED供电的,可以拍个全貌看看。

网友:
照片太局部了,大家想帮你都难。

网友:
纸基板子,烧这样,需要刮开烧黑地方,或者直接买个板子换了,如果修不好,最后的方案,直接按个开关控制电机。

网友:
提供个思路,找个通用电源部分把降压整流部分替换掉,低压部分一般不会坏。

网友:
感觉直接换新最快

网友:
电路烧坏了     板层是不是也坏了

网友:
是局部拍片,不一定是局部故障

网友:
脏污导致的,要刮开碳化部分看损坏情况

网友:
你再画个电源替换一下即可,
你画的电源万分之几的精度,可牛逼了呢

网友:
报出地址,看哪儿个坛友离得近

网友:
或者直接换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可能油污粘了其他东西,造成按开关零火线短路跳闸。

2.电源板坏了,估计楼主也没那个能力修。

4楼说得在理,电源板坏了,估计楼主也没那个能力修。网上买一块同型号电源板,换上就行了。
要是我就在面板上装一个明装开关直接接风扇电机,220V通过开关直接接风扇的红色和蓝色两根线,原来的电源板不要了,跳过控制电路,一按开关,油烟机风扇就启动,我估计你修不了。最后结论,要么找搞维修的人来修,按我说的方法,要么换一个新油烟机!

网友:
电路烧坏了

网友:
油烟机这东西就是消耗品,200大洋买个最便宜的,3年后换,俺就这样;最多一年换个滤油罩子。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板子肯定不好修,建议某宝上找相同的板子买一个回来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