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自制点焊机重要建议

楼主(2025-06-29):
还是搞电容式的,超级电容和电解电容均可。

变压器式控制精度有极大问题,与交流电波形有关。而且变压器的选择也有关系,如微波炉变压器功率在那。有人搞串联也不理想,其实从点焊机原理来看应该搞并联才是。但是两个变压器如何匹配也是个问题。
电瓶和电池万万不可用,没几次电池就坏了,毕竟点焊相当于短路。而短路对所有电池都是致命的。
希望大家少走弯路。
最后提醒一下,mos还是传统的3713多管并联最可靠,起码20个起步。其它指标再高奈何不一定买到真的。

楼主:
PWM模块控制,超级电容点焊机完工。(3-30更新25平方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985846

网友:
早先淘了一个微波炉变压器,一直没动手,让你这么一说我的计划又要搁浅了。

网友:
其实微波炉变压器的两个铁芯前后用螺丝连在一起,加大铁芯面积,初级次级重绕线,比串联啥的都香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好像最关键的是控制器

网友:
变压器,电容的我都用过,个人感觉超级电容的电焊效果更好!

网友:
超级电容   自己组内阻难降     假设电容两串0.4-0.6  自己串联内阻基本就是到1毫欧了  再加线阻回路就差不多2  3毫欧了   电流也是2000-3000而已  不过也比那些800  1000瓦变压器强  想要1万电流的话就要推电容推铜

网友:
写的很好,超级电容好像都有成品点焊机了

网友:
电容点焊机简单实用威力强!

网友:
想点好还得是超级电容

网友:
看来还是超级电容的点焊机有优势。

网友:
我的超级电容款当时挺牛,放一段时间电流就达不到了,应该是电容的原因。

网友:
可以参考,但要看用在何处,点焊电池还是超级电容好用

网友:
我都不打算搞自制点焊机了,一年都不用几次...
今天去电子商场...一瓶矿泉水的代价,叫摊主帮点焊上几个18650的镍片耳朵....镍片是我自带的....
回家再装焊上电路板....一个12V动力电池,又重生了...

网友:
摊主老板说他这台电焊机是2手的,也要4千....

网友:
看来是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