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瓶车48V4A充电器改电压连续可调电源及电路资料(LPC-D5885)

楼主(2025-06-29):
本月6月20日发帖,标题“60V-8A电动车充电器炸管冒火,今天空了拆开看看”
地址: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8704-1-1.html

有回帖提出改可调电源,于是有了本贴。

先是今年4月份媳妇的电瓶车以旧换新,剩下一台48V充电器,同时我买了一台永久36V助力自行车,
带一台36V2A充电器,本着废物利用原则,把闲置的48V充电器改造成42V充电器(改可调道理是一样的)。

图1 是充电器技术参数

图2是输出控制小板

图3是电路图,为了方便,电压和电流控制原理已经写在图上

图4,另外需要用到计算,可以用EXCEL做个表格,可以根据需要设置的电压或电流数据反算

图5,输出42V,需要47K上拉电阻,可调电阻见下图

图6,将电阻顺时针旋至最大,得到最大电压。
顺便注释一下,改电压连续可调,需要修改2处,一是把3842供电断开,用外接供电(>16V),第二是
把电压控制的上拉电阻改成47K可调,对应最大输出42V,这个电阻越大,输出电压越高。

以下图是连续可调调到整数电压的拍照。
另外:如果需要调到更低,需要给比较器单独供电,因为
比较器低于3V将停止工作,这样反算可以调到的最低电压是59.68*3/12.6=14.21V,实际测试最低
电压输出为14.40V,基本一致。如果需要调到更低,可以给比较器单独提供5V以上供电,将输出
电压调低至+2.5V。

如果看完此贴有所收获,请加分,因为这是我花时间试验和发帖劳动价值的体现,同时您的支持是我不断分享的动力!

网友A:
能从0伏起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从0伏起调吗?

可以。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增加358比较器和431稳压器,将328的GND接到这个431的A阳极,328工作在负电压区,其比较器(+)接431的+2.5V基准电压。

其实不追求绝对0V的话,现在的电路增加5V的冷端外供电和1:2k5的分压电阻,可以从0.001V起调。

网友:
资料挺不错,收藏备用,谢谢。

网友:
改可调,不装电压表使用时就太不方便了。

另外问一个问题,4056充电模块,可以改成充铁锂的吗?

网友:
非常实用的好资料,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说的很详细

网友:
再接个电压表电流表就好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但是安全稳定性高不高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早几年好像比较流行改电源,现在直接买数控的,方便,70多块钱不贵

网友B:
有点疑问,大大的电路图中,画的的LM324和LM354是否其实是同一个芯片上?还是分别使用了两个芯片?

网友:
挺不错的.表格晒出来分享下

网友C:
这是技术资料,以后好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疑问,大大的电路图中,画的的LM324和LM354是否其实是同一个芯片上?还是分别使用了两个芯片? ...

324,一共4个通道,相当于2个358,谢谢提醒,笔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技术资料,以后好好学习。

买了2个47K多圈电位器,调电压合适,调电流多圈浪费时间,下单买了单圈绕线电位器调整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