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借用了继电器的指示灯,效果很好。

楼主(2025-06-29):
     现有一个Braun (博朗)电动牙刷越来越没劲,充电一天都只能用一分钟左右,想确定一下是充电座不行还是牙刷里面的充电电池老化了,由于充电座一时也拆不开,是防水设计,全部是胶体封固了。全网搜索了一下,也没搜索到这个品牌的电动牙刷充电座的拆机视频,从检测来看无论是否在充电,这个充电座的耗电功率始终为0.6W无任何变化。怀疑内部电路应该不是开关电源电路,可能就是一个铁芯加线圈的开放耦合,于是找出了几个机械继电器放上面,不论继电器的电压是多少的,全部都会亮灯,从测量看不同的继电器感应的电压为18V到54伏,短路电流最大为几毫安交流。于是得出结论,充电座是正常的。同时这种感应电输出可以用来测试小功率LED灯的好坏。

网友A:
这座不就成了半个变压器了

网友:
能用如此方法去检测。

网友:
这个思路挺不错

网友:
以前用过这款电动牙刷,充不进去电了也没修,直接进垃圾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座不就成了半个变压器了

无线充都是半个变压器,只不过变压器频率不同而已,这个座子可能就是半个工频变压器。
不得不说楼主的办法很巧妙。

网友:
S试试铁钉子能不能吸住,线圈应该能产生磁场。

网友:
想想是先买继电器还是先买电动牙刷呢,很是纠结啊。

网友:
好像是银触点

网友:
有这个充电座,抽空也试试。

网友:
他用的继电器,本来里面就有指示灯……

网友:
楼主好方法,用继电器的铁芯和绕组感应出电动势,来证实无线座充正常。

网友:
感谢楼主,今天我又学到了点新东西

网友:
继电器还带灯啊

网友:
头回见到还能这么搞的,学习到了

网友:
思路很巧妙啊!

网友:
这个应用很巧妙

网友:
有意思,回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