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刚收到的微风带灯遥控小吊扇

楼主(2025-06-29):
买来老人家晚上睡觉用,空调说太凉,就买了个小吊扇给他们用,但是测试了一下感觉微风档晚上睡觉用风还是大了点,刚用2.2丩和3.0丩电容串上感觉风速变化都不大,请教一下坛友还有其它方法降速吗?它风速是三个挡,能把其中两挡绕线组串联吗?先谢了。

网友:
无刷电机的,好评,一开始还以为是罩极电机的

网友:
这个好办,把叶片剪掉一些,这事我就干过

网友:
真方便,拧上去,就完全安装、、、、鸟。

网友:
螺口感觉不太放心,不过如果松动了电机应该也不会旋转和亮灯。

网友:
就靠一个螺口灯,把那么重的吊扇吊起来,看着太危险

网友:
我以为是爪极电机,原来是直流无刷电机,串元件不管用,得网购调速好的无刷驱动板,替代内置驱动。

网友:
小吊扇叶花花绿绿挺好看的

网友:
这种挂乡下的厕所里实用

网友:
这种安全么,要降速可以改变电压、电阻么不让它满功率可以么

网友:
直接上螺口感觉有点危险

网友:
吊顶上感觉不安全啊,还是横过来当个立扇感觉靠谱一点!

网友:
尽管风扇旋转螺纹会越拧越紧,但还是不放心!

网友:
这么大的风扇仅靠螺口固定?

网友A:
拆掉三个扇叶试试

网友:
居然用的直流无刷电机,真是不错

网友:
东西看着不错,还是无刷电机,灯头安装法,看着有点不靠谱,有危险。

网友:
彩色的扇叶看着挺漂 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三个扇叶试试

这是个办法,我试一下,多谢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起来不错啊,做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