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烧黑一大片,NFA8A充电器光荣了

楼主(2025-06-29):
早上给老古董车电瓶充电,充有十来分钟,听到很大的响声,然后充电器死火了。这充电器是前年108元在鱼塘上买的二手,一直正常使用,内部也没维修过,这下没充电器给车电瓶充电了。
车平时开的少(我车电瓶4年),基本都骑摩托车,亲戚去美国,他的四驱CRV丢我这一年多了,亲戚去美国时换了启停电瓶,两车电瓶都靠充电器补充电维持,这下不好玩了。
找到几张以前的图片。

网友A:
108这有点贵啊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8这有点贵啊大电流的?

都用8A在充,可能用4A充电好点吧。

网友B:
看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花钱再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花钱再买吧

保险管也崩了,我空有一堆好表也干不定这个充电器了,看来只有再买个了。

网友:
不错,还能修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保险管也崩了,我空有一堆好表也干不定这个充电器了,看来只有再买个了。 ...

背面烧那么严重,是什么东西烧那么多黑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面烧那么严重,是什么东西烧那么多黑灰?

有两张以前的图片,背面电路上是电猪脚,好几个电阻死火了。

网友:
这个牌子的充电器价格有点高,,和价格不符,二手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板子上还省料了一个X电容和一个共模电感。

网友:
很霸气的充电器,可惜热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两张以前的图片,背面电路上是电猪脚,好几个电阻死火了。

板子严重烧炭化了,要修的话烧黑的地方要挖掉才行,不然会漏电。测一下开关管,估计也击穿了,还有电源芯片可能也挂了,电源芯片周边的电阻也可能会坏一些

网友:
这就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背面烧那么严重,是什么东西烧那么多黑灰?

象是受潮引起的,电路板背后烧了那么大一片,碳化严重,没法修了。

网友:
充电器贵了

车可以买个电瓶开关,你这种做法太麻烦。

网友:
烧这样修好太难了,

网友:
前级烧成这个样子是什么原因,不像是过热烧坏的,像是短路引起的.如果后级好的话还可以试试直接搞个前级电路飞线接一下,如果后级已经损坏,那真没有必要再修了

网友:
什么东西炸了?

网友:
烧的不是太凶,应该好修

网友:
板子黑黢黢的烧的挺严 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