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买了个翌幔利 yml-s33 3.2寸大屏幕大功率速热焊台主控2025版

楼主(2025-06-29):
咸鱼买了个翌幔利 yml-s33 3.2寸大屏幕大功率速热焊台主控2025版本,发现搞不懂输出怎么接,网上找到的好像对不上。

咸鱼卖家就是个空手套白狼的家伙,一问三不知,问就发个警告,搞坏不包
然后去淘宝卖家客服,依然是个一问三不知,一样发个相同内容。问几次以后终于扔了个技术的电话号码过来
加微信,把情况说明,然后一直扔个淘宝展示那个接线图,也不和你探讨,,三番五次以后没办法,他啥不知道,只能自己研究:

6脚芯片169_435 BL1551B 丝印169 模拟开关芯片 输出座1和3(也是地线)2002欧姆接芯片1脚和3脚,6脚控制他们谁接4脚去运放6-。
8脚芯片 GS8552 双运放,5接输出座5脚加热正,6接输出1或者3,7去单片机。
电源6脚 TX4137 0.6A,5.5-60V,1MHz降压型转换器
电源4脚 SE8533 输入40V 输出3.3V 250mA线性稳压器

新研究结果:手柄输出:后面一片白是1
1黄色:P型场效应管AP120P06PT -120A -60V控制供电导通过来的VCC电压加热烙铁芯。(测温信号)同时通过2002电阻去运放5+
2:好像没用。悬空
3蓝色:不同烙铁头ID识别输入,和输出座5脚发生关系,jbc115 3-5接10k电阻,jbc210 3-5相连,jbc245和jbc470不接悬空,T12 3-5接47k电阻(好像不支持)
4黑色:通过0欧并105欧姆接地线,同时通过2002电阻去6只脚选择开关3,选择以后4脚去运放6-
5红色:通过0.005欧姆接电源GND,同时通过2002电阻去6只脚选择开关1,选择以后4脚去运放6-

这个查看结果感觉电路板还是和接线图不匹配,我按照实物和这个接线,发现黑色线这个4,没有和电路相连接,没有电阻,测量电容也只有20p,基本上它这个脚就没通到线路那里。然后他这样接理论上jbc外壳是加热的负端吧,接线图看就是加热电流通过中间脚去外壳再通过热电偶去尾巴输出,然后通过0.05电阻到电源负。实在搞不懂,那么大电流通过热电偶去加热显然不太好,人家烙铁芯本来就分开的,4脚黑色线好像就没接,就个摆设,我问技术员也没个技术性回答,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个暑假工,也不敢说他是滥竽充数的,就看看这里有没有人知道点?

楼主:
我是没搞懂实物输出座的作用,感觉不对劲,4脚黑色线测量好像只是摆设,线路不通什么。看起来jbc加热是测温热电偶线路串联进加热线路,和T12类似了。不知道6脚切换芯片切换输出座1和2去运放是啥?1脚像测电流的没,2是接“地”的,3是烙铁头id识别,5是加热正,好像测温也在这里。4测量完全不通,但是线路图是接jbc烙铁头外壳,t12应用就没接,搞不懂啊!

上面的图片都是淘宝官方的,下面的介绍也是官方的:

3.2英寸JBC_470 JBC245彩屏焊台 外置供电款主机

注意: 是2025年版本,500度的,线路优化 升级XT60供电 支持1000瓦大电流,开关采用的32A大船型开关。 支持 470 245 210 115

3d打印外壳,外壳颜色可定制 做工视频都实拍。
该焊台可以在设置里调整输出功率百分比,100%就是无限制,功率多大取决于电源和发热芯内阻

3.2英寸ips屏幕

支持JBC245-JBC470- jbc210 -jbc115
采用零漂移精密运放,温度、电流采样更准确
全程PID控温,温度功率曲线实时显示
可视化校准,回温迅速,短路过载保护

输入电压直流17~60v,JBC245,推荐电源24v,JBC470推荐电源48v

GX12航插接线定义如图245接线方式所示,确定无误再上机

注意:
电源需要直流的24V或者48V,主控耐压58V。
245需要 24V8A以上 470需要48V 7.5A以上
不要超压 会炸机。(没保修)
不要正负极接反 会炸机。(没保修)
不要接交流电 会炸机。(没保修)

发热芯需要的功率如下
245 功率 200瓦
470 功率 300瓦
470加强 500瓦
470双心 800瓦
比如:
主控风险耐压 60V,470发热芯正常使用48V,如果电压50V或者大一点,需要在主控界面把发热芯输出功率限制在300瓦-350瓦之间 , 既减少电压对发热芯的波动增加了使用寿命。

警告:若插排无可靠地线PE,请勿短接接地点,请勿接地,不接地也没啥事。如有不懂,不建议接地,不影响焊台使用性能

网友A:
写了一大堆,不知你有什么问题?

diy 245/470焊台,就两个步骤

1、将合适的直流电源,接到主控板上,装进仪表壳,接220v电源完事(休眠线接主控和外壳支架,接地不用管);
2、根据自己需要,买合适的,且主控支持的手柄型号,分别卖家提供的接线图,焊接航空插头和手柄;

不就完了嘛?写了一大堆,你哪里不会还是没看懂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了一大堆,不知你有什么问题?

diy 245/470焊台,就两个步骤

你不懂我不怪你。因为我也没看懂这设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不懂我不怪你。因为我也没看懂这设计

看PCB板上4脚是通过0欧姆电阻接地了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不懂我不怪你。因为我也没看懂这设计

焊台内部原理我不懂,我也不想懂。

但是我懂DIY焊台,自己diy了245焊台,diy了手柄,我diy的手柄,既能接245开源焊台的五针航空gx12插头,同时支持JBC原装6针插头,我没遇到什么问题。

不懂的是你吧,一个焊台组装,一个手柄组装,人家给你接线图了,还问这问那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7269-1-1.html

网友:
这板子看着好简陋,还没得九号开源的看着高大上,唉,还是自己手搓的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PCB板上4脚是通过0欧姆电阻接地了呀。

你管人家主控板怎么走线干嘛?咱们是diy焊台,不是设计或挑刺焊台控制板设计方案。
控制板怎么设计走线,选用什么元件、mos管、集成电路,是我们该关心的吗?

将电源、控制板、焊台外壳连接组装好,接220线开机测试,没毛病,焊台diy完活;
根据自己的手柄散件或成品,参照卖家给的接线图,组装手柄,或者拆开成品手柄,验证线序无误,接到焊台上,就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PCB板上4脚是通过0欧姆电阻接地了呀。

0欧姆电阻接地那个是2脚,对面左边是4,测量不通,上面是5,功率管过来的vcc电压,0.01电阻两个并联是连接1脚,那个细线应该是测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台内部原理我不懂,我也不想懂。

但是我懂DIY焊台,自己diy了245焊台,diy了手柄,我diy的手柄,既能 ...

T12 24V3A72W     尾加热正+测温正,中负,头外壳悬浮
JBC115 9-12V14W  尾加热正+测温正,中负,头外壳悬浮
JBC210 12V6A40W  尾加热正+测温正,中负,头外壳悬浮

JBC245 24V8A130W 尾测温正,中加热正,头外壳加热负
JBC470 48V6A250W 尾测温正,中加热正,头外壳加热负
T20 27V16-6A150W 尾孔红色测温正,蓝色测温负,两透明加热,头外壳悬浮

你那个3个线,刚好对应测温,加热+,加热-。
我这个就是搞不清啊,加热正知道。加热-是接外壳烙铁头,这个图黑色这个线路发现没连接啊!然后黄色这个是加热负,线路板是0.05电阻接地,这个取信号是电流信号,测温呢?烙铁芯黄色尾巴是温度信号出啊,几mv这里变电流温度一起?加热正那里还有取一个什么信号的,那应该是什么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0欧姆电阻接地那个是2脚,对面左边是4,测量不通,上面是5,功率管过来的vcc电压,0.01电阻两个并联是连接 ...

反了吧,你要镜像一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12 24V3A72W     尾加热正+测温正,中负,头外壳悬浮
JBC115 9-12V14W  尾加热正+测温正,中负,头外壳 ...

我都不知你在说什么。
你仔细看看你发的帖子,你要问问题,你首先是不是应该告诉大家,你要做一个245/470手柄,还是210手柄,亦或是115、T12手柄啊?你回首看看你的帖子,里面哪句话告诉大家,你要焊接一个什么手柄了嘛?

其次,就算我们大家猜,你买470主控板,大概率是要做470手柄,因为470焊台有个特点,就是470和245手柄是通用的,也可以理解你是要做一个245手柄。

那也没问题,做一根470/245手柄,你照着图接线就完了呗,你写一大堆主控板,芯片引脚、运放、MOS管等文字,和你焊接一个手柄,有个P关系啊?

你只需要知道,主控板输出的那个GX12五针插座的线序,以及手柄三根线的线序,根据这两个线序,去焊接你的手柄加热芯这端,以及GX12插头那端,就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T12 24V3A72W     尾加热正+测温正,中负,头外壳悬浮
JBC115 9-12V14W  尾加热正+测温正,中负,头外壳 ...

这个图里,不是清楚的标识着
黄线,GX12插头那端的1脚,加热芯这边接最细的触点(测温)
红线,GX12插头那端的5脚,加热芯这边接中间的触点(加热正)
黑线,GX12插头那端的4脚,加热芯这边接最粗的触点(加热测温公共负极)

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你不要管主控板内部芯片、元件、走线的方式,那不是你该关心的!
你按这个图接好245手柄,插上焊台,不能加热,不能休眠,那基本上就是板子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了吧,你要镜像一下的。

有道理,我反过来也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里,不是清楚的标识着
黄线,GX12插头那端的1脚,加热芯这边接最细的触点(测温)
红线,GX12插 ...

我看来看去这个板是让热电偶串联在发热通道用了,像t12 115那样,本来就独立的热电偶搞进去过大电流,产生了个现象,温度上升以后会降低几十度,然后加热过冲七八十度,停止加热以后温度上升有几十度,因为热电偶过了很大电流产生了干扰

网友:
4是接到pe的, 你都看了电路了也该知道和板子不通才正常
jbc热电偶是发热丝整个回路的一部分, 跟t12一样的, 只是t12外壳跟发热丝绝缘, jbc的连在一块儿

要我说这板子真不值吧, 搜了下90块, 虽然比9号完善不少但溢价这么严重不如买成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来看去这个板是让热电偶串联在发热通道用了,像t12 115那样,本来就独立的热电偶搞进去过大电流,产 ...

“我感觉,我以为,我看来看去,我觉得……”

你怎么看出来“热电偶串联在发热通道用了”,那明明三根线,一个加热,一个测温,回路共地,说明是测温与加热各走各的路,是并联……

再说了,你管它串联还是并联,你diy焊台,照接线图,焊接手柄和航空插头,干你该干的事。

网友:
这种DIY的焊台,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接工具电池,方便移动使用,并且防静电。要是接开关电源使用真没必要,只是看着彩色屏幕好看,主要缺点是温控不准,过温严重,回温不理想。原装JBC焊台太贵,真不如买台那种用交流变压器的仿造使用JBC芯的焊台,至少工作原理一样,温度控制要好一些。

网友:
对的,这个就是把JBC强行改成了T12加热方式(热电偶串联加热),也就是两线了吧,能用,但总有些欠缺。原装的是三线方式,共负极,热电偶和加热是分开的。现在市场上多功能的能兼容T12的全是这种了。
如果想使用三线加热的测温分开的,尝试看看买单功能的,问明卖家,但可能难找了,全是些画蛇添足的,为什么要兼容T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我以为,我看来看去,我觉得……”

你怎么看出来“热电偶串联在发热通道用了”,那明明三根线 ...

那个黑色线就是为了休眠的,它就是黄色红色工作,热电偶和加热芯串联工作的,好几A 的电流通过热电偶,我用T20测试,它热电偶完全独立的,电阻达2欧姆,我还奇怪怎么热电偶线路都融了,冒两次烟,现在看明白了,黑色就是为了休眠的线,没参加工作,红色是通过0.05欧姆接地加个测流信号,黄色是控制管过来的VCC和热电偶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