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浸水测一下JCD908S恒温电烙铁是否带温度检测功能

楼主(2025-06-29):
@doityouself 已经有较详细的评测: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7237-1-1.html
正好有送优惠券,13.5元拿下吃灰。看到坛友说把烙铁头入水看下温度显示是否会有变化,那就试下。

温度调节到200°,烙铁头浸入水中30秒钟,温度显示没有变化,说明发热芯是不带热电偶检测温度的:

虽然没有类似白光T12的测温元件,但是温度控制还是比较准的,具体可以看上面坛友的测试帖,对于大多数电子爱好者来说都能满足要求,性价比非常高。毕竟不到一份快餐钱,还能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大家撸起袖子加油焊!

网友:
这种便宜货都不带温度检测吧?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网友A:
温度只是装饰品,研究下我这个吧,我搞不懂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0776-1-1.html

网友:
实际就是以前的调温烙铁的外观美化版

网友:
不能测温就不好玩了。

网友:
好多便携式的是显示设定温度 不显示实时温度。搞个功率计看入水后 功率增加不增加

网友:
这是恒功率的,不是恒温的。

网友:
太多的虚标:参数,功能

网友:
没有温度检测功能怎么恒温?靠恒功率?

网友:
现在烙铁真便宜

网友:
大概率就是功率调节。散热环境不变的话,也可以说近似于温度调节了。哈哈哈

话说之前4元撸过很多调功烙铁,只是不带数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只是装饰品,研究下我这个吧,我搞不懂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0776-1-1.html ...

坛子有大神整过,通过检测发热器件电阻来调温的。

网友:
温度都不带波动的,这货好假

网友B:
刚用一小碗水试了下烧水。。。。此烙铁冷启时最大功率140多瓦,温度稳定后10多瓦,头子入水吡啦响,功率上到49瓦,但温显下降不多,只5到8度,,符合标签的50W,且白光T18刀头上锡面氧化后一上锡丝又亮闪闪

网友:
不显示实时温度不等于不测温, 要测建议上功率计

网友:
便宜的数显肯定不带恒温的。可能调的大概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用一小碗水试了下烧水。。。。此烙铁冷启时最大功率140多瓦,温度稳定后10多瓦,头子入水吡啦响,功率上 ...

你的这个价格是楼主那个几十倍了,二者没有可比性。你应该说清楚才好,否则楼主看了你的帖子,一个劲地死折腾他那个垃圾,折腾坏了十几块钱也没了。

网友:
只是调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用一小碗水试了下烧水。。。。此烙铁冷启时最大功率140多瓦,温度稳定后10多瓦,头子入水吡啦响,功率上 ...

这个不便宜吧?

网友:
我也买的楼主这种烙铁,早已经测试过了,就是浸水测试。是恒温烙铁,是测试的发热芯温度,所以回温特性不是非常好,但是它有80W的储备功率,比简单的可控硅调功率烙铁好用多了。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有详细测试、有电路图、有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