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華硬盤錄像機网口問題請教

楼主(2025-06-29):
弱弱的問一下8网口和vga接口之間的黑色RJ45网口有什麼作用?

网友A:
这是接网线的。那八个口是接摄像头用的,这个单独网络接口是联网远程使用的,接路由器网线

网友:
8网口是接摄像头用的POE网口,单独网口是连接交换机外网的普通网口

网友:
右边单独一个口是正常的网口 左边金属的是带POE供电的

网友:
接网络远程或直接接电脑看监控

网友:
没有用过  想搞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接网线的。那八个口是接摄像头用的,这个单独网络接口是联网远程使用的,接路由器网线 ...

可以直接連接光貓网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連接光貓网口嗎?

对,直连光猫或者路由器

网友:
可以接非POE摄像头或者路由器连接外网,金属口POE接口只能接POE摄像头

网友:
录像机网络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