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科便携式胰岛素冷藏盒的温度范围,求助如何更改

楼主(2025-06-29):
一台先科便携式胰岛素冷藏盒,温度设定范围为5℃~18℃。

经测试,使用自带的3.7V10200mAh的电池,在温度设定为18℃时,可使用大约6小时,2组电池可使用大约12小时。
我不清楚厂家设计这样的温度范围的初衷是什么。
1、胰岛素未使用时的储存温度是2℃~8℃,在这个温度下,从出厂算起,有效期为三年。
    但患者购买,谁也不会一次买几年用的,最多半年足矣。
2、患者未使用的胰岛素,一般都是放在家里冰箱的冷藏室保存,估计家里没冰箱的没几个人。
3、便携式冷藏盒,主要用于外出时使用。按胰岛素说明书,使用中的胰岛素,不能再放进冰箱,只要在30℃以下保存即可。保守一点,25℃是足够了。
4、按说明书,打开的胰岛素必须在一个月内用完。
4、也就是说,出去一个月,正在使用和准备使用的,保持在25℃足矣。

5、关键:这个冷藏盒最高温度只能设定到18℃。如果能修改电路使其最高设定到25℃,那么,能用6小时的电池起码能用八九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吧。

哪位坛友有此冷藏盒的电路图和修改温度的方法,不胜感谢。

网友:
这玩意关乎生命,最好别随意改动!续航不够就买两个轮流使用!

网友:
这个温度应该是在单片机内程序写死了,改不了

网友A:
这冷藏盒的相关设置和保养不能听外行的解释,还是要根据厂家的说明书严谨使用或设置,可以拨打其说明书上的厂方电话直接咨询最保险。

网友:
精密仪器,别拆了!

网友:
如果要改的话,要找电板的传感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冷藏盒的相关设置和保养不能听外行的解释,还是要根据厂家的说明书严谨使用或设置,可以拨打其说明书上的 ...

我认为也应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也应该是这样。

是的,胰岛素的保管很重要,直接涉及到身体的东西一定要认真又认真。

网友:
可以把温度探头改一下串或并上电阻,

网友:
温度越低,保存的时间越长,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网友:
测温原理应该是感温探头配合431,按这个思路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