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拆电源MCH-3206,附部分电路资料

楼主(2025-06-29):
跟风买了MCH-3205,结果等了好多天才到手,到手型号是MCH-3206,不过我的价格不是60+而是80+,经过简单测试,主观认为这个电源还不错,波纹比手上的几个开关电源的都低,电源的优缺点都有,比如MOS管线性稳压可以进一步降低波纹,但是MOS管散热片小了,满负载时自身消耗十多瓦功率散热显得力不从心。电源的设计用料到位,全程电压包括恒流都没有发现自激现象,恒流时波纹较大。外观都一样就不发了,发一些细节。
高压AC-DC部分,辅助电源一路输出±12V供控制面板,另一路20V稳压到12v给电源芯片OB2269.

Q3Q4组成图腾柱驱动MOS

Q2将辅助电源提供的20V左右的电压稳压到12V给电源管理芯片OB2269,插座CON提供±12V到控制面板。

整流管上居然还有一坨锡

OUT+位置沿PCB向下走经R1过孔与辅助电源地链接

散热风扇

控制面板正面

运放TL084

控制面板背面,正12V一路经过LDO给单片机供电,另一路经过XL1509给LED显示供电。

根据PCB大楷捋了个电路图出来供爱好者朋友参考。初次学画图,请多提宝贵意见。

电源管理芯片OB2269的参数。

网友A:
这啥牌子,竟然用假固态?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啥牌子,竟然用假固态?

美创,那个贴片电解也不能算是假固态,开了防爆纹,就是正常的贴片电解

网友:
看着还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啥牌子,竟然用假固态?

你想美上固态

网友:
开关电源加线性稳压还不错,现在很多这样干的厂家,只是效率方面肯定是有牺牲。

网友:
价格80+,太便宜了。

网友:
几十块还是值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电路图,以后有问题就好下手了

网友:
挺不错的资料

网友:
楼主厉害了,看PCB画电路图我是一点不会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MOS管散热片小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放电电阴太小了要加大

网友(2025-08-11):
最热的不是线性稳压的MOS,是输出整流二极管的RC吸收的电阻,都干到160度了

网友B:
你这个上壳是塑料还是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上壳是塑料还是铁的?

铁的  外壳做工比较粗糙  按键手感也欠佳 相比被抄的优利德同款要好不少

网友:
有个3206给12v汽车电瓶充电 没及时撤下给充坏了
现在按输出键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