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一台DELL E5440安装WIN7后蓝屏

楼主(2025-06-29):
机器原本是运行WIN10的系统,给改成了WIN7,现在装完WIN7系统后,进系统就蓝屏,装的是原纯净版的,已经排除系统文件以及硬盘的问题,如果什么驱动都不装,不会蓝屏,一但装了驱动,再重新启动就会蓝屏,无论是装什么驱动,随便装一个驱动都会这样,并且在装驱动的时候会跳出这样的一个警告信息:

安装完系统,随便装一个驱动后重启就会蓝屏,出现的信息如下:

系统的BIOS设备如下:

网友:
13代平台?不建议装WIN7,驱动不是给WIN7用的

网友:
win10稳定,装win11蓝屏的路过

楼主:
这个是用的四代CPU I5的4310U.

网友:
啥配置不说?

那个报错明显是驱动不是给你的系统设计的...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网友A:
前些年帮朋友的戴尔电脑一体机安装Win7,原配是Win8.1,也是蓝屏,最后没办法只能安装Win8.1

楼主:
但是DELL官方的驱动里有提供WIN7的驱动啊,这些驱动全部是从DELL官方下载的。

楼主:
CPU是四代I5的4310U,内存是4G,硬盘是机械的320G,尝试过换个固态硬盘装系统,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B:
硬件不支持WIN7吧

楼主:
刚刚开机进BIOS看了一下具体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些年帮朋友的戴尔电脑一体机安装Win7,原配是Win8.1,也是蓝屏,最后没办法只能安装Win8.1 ...

啥配置不说?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网友:
不用官方驱动,换个第三方工具打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用的四代CPU I5的4310U.

四代的话就找驱动精灵下合适的驱动包,你这个安装包都提示错误很明显不是WIN7时代的驱动

网友:
只要能联网,用360驱动大师装驱动很方便

网友C:
看来此机不合适安装WIN7,有台联想H61的主板U是I5 3470安装WIN11不知道咋弄的搞了主板集显不能用了,只能使用独立显卡,系统只能使用WIN10。

网友:
这明显是版本不对,很可能驱动版本下载错误,你下载个驱动总裁去安装驱动试试

网友:
用pe安装系统,整合万能驱动进去

网友:
装个win8.1试试,比win7速度不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不支持WIN7吧

这台机器很多人都是装的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此机不合适安装WIN7,有台联想H61的主板U是I5 3470安装WIN11不知道咋弄的搞了主板集显不能用了,只能使 ...

这款机器很多人都是用的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