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中仪VA8030转速仪拆解vs论坛转速表

楼主(2025-06-29):
中仪转速表装上电池重达125g
论坛转速表只有12g
体积比也接近10:1

以前的表采样率较低,量程仅3万
正好看到论坛有新表,就用家元积分换了台

商品化仪表的大部分成本花在开模上了
就像前面拆的世达风速表,
通常是系列化仪器共用一套外壳模具

楼主:
以前看万用表说明书精度0.3%+5的疑惑

正好从中仪转速表的说明书上看明白了,

加号后面5字,是最后一位读数允许的数字偏差

网友A:
没有测试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测试对比?

没啥好测的,就是激光指向转动物体(最好贴一个反光纸),看读数

网友:
同一个风扇 两台读数一致吗

网友:
论坛转速表可以积分兑换?在哪里啊?

网友:
这表做工用料还不错!

网友:
小巧的转速计

网友(2025-08-08):
商品的做工还是不错的,功能选择多。当然,价格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