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我想整哈烧掉的NFA8A充电器(已修复,万般感谢)

楼主(2025-06-29):
电子基础基本为零,会测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不会测,我只能整看哈,但工具多,希望能指点帮助下,万分感谢!!

楼主:
拆下之前做标记。

网友A:
福禄克都有还0基础?嘿嘿嘿

楼主:
板都烧通了。

网友B:
0基础估计很难,建议还是放弃吧

网友C:
我感觉我的基础是负的

楼主:
先把变压器拆了,才好拆别的。

楼主:
放大镜看保险,3.1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都有还0基础?嘿嘿嘿

真是零基础,初中毕业,退休老师给的,钳表自己买的,只为测了一次废旧收购站50元败的艮象315焊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我的基础是负的

不相信啊,没法,电阻不认,老婆在电子厂呆过,她教我认得点电阻,记不住,表测来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0基础估计很难,建议还是放弃吧

我先折腾哈,不行就认垃圾桶了,反正一到周末无事干。

网友D:
先把板子烧的地方洗干净看看铜箔还在吗?如果铜箔没了难度就大些了。

网友E:
修的好是肯定的,特别是有完整的照片留存,比起铁棒磨针算小菜了,看在紫铜散热片的份上也有试吧试吧。
糊掉的pcb板需要挖掉,另填新板(或搭棚?),可能故障仅限于变压器初级至整流桥之后,功率管没穿吗?

楼主:
邪门了,电阻没烧坏吗?都有阻值。

楼主:
圆方锉上阵,清理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的好是肯定的,特别是有完整的照片留存,比起铁棒磨针算小菜了,看在紫铜散热片的份上也有试吧试吧。
...

折腾这个我有信心,主要是好些元件测不成。10多年前自己整摩托车干到凌晨三点不睡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板子烧的地方洗干净看看铜箔还在吗?如果铜箔没了难度就大些了。

板清理干净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