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鱼跃YE670A血压计,改造Type-C口供电

楼主(2025-06-29):
好久没有拆东西发帖了,最近给家里换了个松下的血压计,把之前家里人自己买的,说测量速度慢,穿戴不方便,可能不太准,趁着国补买的的血压计换下来。
换下来的那个就淘汰给我了,我的血压平时都正常,偶尔测个大概也足够了。

到手我才发现,这个血压计可以用电池或者USB-C口供电,C口插上PD充电器一点反应都没有。什么年代连苹果都用上C口PD充电器,竟然还有不支持PD供电的设备。至于电池,4节5号电池那么贵,果断开拆改造。

C口供电

螺丝在电池仓里,我还扒了一颗脚垫,下面什么都没有。

一圈全是卡扣十分好拆,拆开直接一个大屏幕,下面是按钮小板用排线连接。

平面背面是主板,还有电池的电源线和上方的气泵连接。

主板翻过来,可以看到光秃秃的16pinC口母座,一颗单片机,还有一根气管连接到贴片元件上,可能这就是测血压的关键。

接下来开整,把C口吹下来飞线,这样比在座子上绣花好焊,不容易连锡。(我不会说是因为试过连锡了才吹座子)

之前我还整过C口直接飞线的活,现在年纪大了眼神不好手也不稳难度有点高。
可以移步这个给鼠标改C口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0654-1-1.html

在CC脚上飞5.1K电阻取电,请无视掉了一堆的焊盘,我就没见过这么软的PCB,烙铁一拖成片成片掉焊盘,最后好歹是飞好电阻把座子吹回去。

装回去量个血压,一切正常。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本帖完毕。

网友A:
这玩意怎么看着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怎么看着不靠谱?

都是参考,毕竟价格摆在这里的...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网友B:
用过一个欧姆龙的,可以外接电源,电压是6V的,5V供电也可以用。

网友C:
个人感觉电子的没有汞柱血压计测量准确

网友:
有个压力传感器

网友:
看起来确实挺简单,技术进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怎么看着不靠谱?

只要按照标准的操作流程操作。和水银的相差无几。

网友:
换个充电器就行了,改一下多麻烦。

网友:
买医院同款的好用点!

网友:
我都是感觉测量类的东西拆了就不准确了,影响精度,不知道是不是会有这种情况.毕竟测量的东西,说不准动一下哪里就会失去精准度

网友D:
鱼跃的还可以,这玩意好多假的,绑个萝卜都能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电子的没有汞柱血压计测量准确

医院现在都用电子血压计了。

网友:
血压这个东西本来就测不太准,不同时间不同状态差距很大。另外,用水银温度计测量同测量人有关系,不同人听音的起始点不同也会有一定误差,这么看来还不如电子的客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鱼跃的还可以,这玩意好多假的,绑个萝卜都能测出来。

哈哈,那天看了个B站的视频,智能手表绑到鲨鱼公仔(布艺)上都有心率,而且变化规律与上身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一个欧姆龙的,可以外接电源,电压是6V的,5V供电也可以用。

我的欧姆龙7100,是可以用手机充电头来用

网友:
还是比较倾向于不拆机,配合适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