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子叔叔拦下要求剪线的未来之眼射灯维修

楼主(2025-06-29):
之前因为大灯亮度不够买了对剪线射灯,听原车主讲是因为被帽子叔叔拦下要求剪线的。我重新焊好恢复防水后效果不错。

网友:
这种杀伤力太强的灯要被人骂的

网友A:
这种有时候光不能聚在路面上,对向过来的车特别晃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有时候光不能聚在路面上,对向过来的车特别晃眼

有透镜,没有问题的

网友:
按到车把上的,损人不利己

网友:
向这位帽子叔叔致敬。

网友:
被要求当场剪下来的,肯定是不合标准的,线接上了就当手电筒用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透镜,没有问题的

没问题警察为什么要剪它线?

网友:
我的车也装了,不过我是装在前减震两侧的,铺路效果很好,台铃原厂的灯实在太差劲了。
有些外卖小哥装的灯不带透镜,有些还是装在龙头两侧,刺眼的很

网友:
你又是哪里搞到的呢?

网友:
自己亮度是够了,就是闪瞎别人的眼了。

网友:
估计照射高了吧,调低点就好了

网友:
这么结实的灯

网友:
灯很好,也很亮,就是不能安在车上用,改装是非法的,除非厂家直接换成这种射灯,就不会被剪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透镜,没有问题的

这种不像汽车用有明显一条线分区的,骑快照不远又不行,照远了对面就晃眼看不清了

网友:
非常反感这种闪瞎别人的眼灯。

网友:
安装不符合规定的照明设备导致事故的,负全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