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225开机全显示是坏了吗?

楼主(2025-06-29):
放了一阵子,开机就全显示了
还是什么按键组合进入了LCD检测模式?断电重启也没有用啊,

但是按MIN MAX按键有反应,按电筒灯也有反应
电流档红灯也亮

网友:
拔电池,正负极触点短接半分钟再装电池试试。

网友:
受潮了,烈日暴晒几天就好了,如果不行就买瓶95%的酒精泡一天或两天,然后晒干就好了

网友:
玩具厂的表是这样的,扣掉电池,太阳下晒几十分钟,如果仍然这样,那主控完犊子了

网友:
受潮或拨盘有问题,拆开酒精擦干净拨盘,电吹风加热主板

网友:
试试拆开清理转盘和按键PCB。

网友:
返厂吧 应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