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换新飞厨房凉霸叶轮

楼主(2025-06-29):
十年前装修房子时装的凉霸,夏天天热的时候还真能管点用,一直用着都没事,突然一开开关家里跟进了拖拉机似的,感觉像扇叶断了,果断登高拆下来拆开检查

P1 平时一直嵌在屋顶,基本上没动过

P2 拆下来也是挺大的一坨

P3 掀开盖子就一个贯流风扇+单相电机

P4 驱动端的柔性连接挂了,轴套跟叶轮打滑造成巨大的噪音

P5 对比了下价格 买修补件20多块,PDD买个叶轮包邮十二块多,换个新机,一百多到八九百,算了啥实惠买啥吧。很快新叶轮到手,装回去再奋战十年

end

网友:
这就是一风扇吧?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网友:
像空调内机一样的风扇吧

网友:
厨房凉霸叶轮

网友:
就是一个电扇么?

网友:
跟塔扇叶轮差不多。

网友A:
那可以思考一下 为什么之前厂家用的是柔性连接?  是不是为了减少动平衡不稳时的噪音?

网友:
PDD资源真好,如没用红包等优惠价格蛮香

网友B: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这玩意,这个是吹风还是吸风啊?吸的风又去了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这玩意,这个是吹风还是吸风啊?吸的风又去了哪里呢?

应该是吹风的,从房顶的冷风往下吹,毕竟厨房开火是热的,上面风应该是比下面凉快点

网友C:
这样的叶片不粘油吗

网友:
凉风从哪里来呢?

网友D:
我家厨房也装一个 基本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叶片不粘油吗

如果没有抽油烟机可能会糊满了油,不过经历十年使用,油多少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厨房也装一个 基本没用过

夏天做饭就指着这个降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思考一下 为什么之前厂家用的是柔性连接?  是不是为了减少动平衡不稳时的噪音? ...

拆过类似的扇叶基本都是这种设计,应该为了是滤振、克服轻微的不同轴吧

网友:
以前铝扣板吊顶流行30*30,
现在又流行30*60了,凉霸的贯流式叶轮可以更长,风量更大

网友:
原来是个排风扇

网友:
家里一个,确实舒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