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医疗开关电源12v10a,请问这款带pfc吗?

楼主(2025-06-29):
做工还可以 便宜买了个玩玩  请问这款带pfc吗  两个主电容耐压450v的

网友:
带,要是能看到主变压器以外还有个大电感,一般都是PFC电感。也可测一下450V大电容上的直流电压,350V以上就是PFC升压了。

网友A:
有个大电感,有pfc,做工用料不错哦,多少米呀

网友:
元件满满当当看着就舒服,热电部分能看见大电感就带PFC(有的电感很像变压器,共模电感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大电感,有pfc,做工用料不错哦,多少米呀

30米 不贵。

网友:
这电源看着不错

网友:
主滤波电容用450v的话一般是带的

网友:
做工扎实,用料到位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真不错

网友:
一般看着有两个差不多大小的变压器的就带pfc,其中一个是电感

网友:
有个长方形12v10a电源,SL POWER的。

网友B:
虽然有一个RM磁芯的看上去,像是主动PFC电感,但高压侧的功率管似乎太少了,一般主动PFC会有一个功率场管和一个功率快恢复二极管,还会有一对功率场管负责驱动正激变换,也就是要有额外的功率管驱动电源主变压器,但照片上似乎高压侧只有一个整流桥和一个场管

补充内容 (2025-8-6 12:49):
但也许因为功率小,主动PFC的升压二极管使用的可能是不带散热片的封装,也是有可能的,但相矛盾的是450V的大电解容量每个是100微法的,又似乎太大

网友(2025-08-05):
哪里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有一个RM磁芯的看上去,像是主动PFC电感,但高压侧的功率管似乎太少了,一般主动PFC会有一个功率场管和 ...

说的对,没有一个像电脑电源那种铁心线圈所以不是无源的,也没有与主变相同的变压器就不是有源的 ,这个电压没有pfc。

网友:
要大电流的12V电源,直接找服务器的电源,功率大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