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两个mos管,ST 13NM60N+Wayon WM008N65C4

楼主(2025-06-29):
两个坏了的mos管,一个ST的烧掉了,另一个Wayon的还没上电就挂了,能测出SD之间的二极管压降,但给G脚充电也不能导通,遂拆之。T12马蹄头380烫一会再丢水里,反复好几次外壳也纹丝不动,最后还是大锤法砸开了。看名称也知道大概参数了,ST的13A 600V,Wayon的8A 650V。

借用一下缝纫机的照明灯,TO-220封装的ST 13NM60N

Wayon WM008N65C4为TO-252封装,丝印看得不清,用了坛友推荐的硅脂大法,真的很给力

最后砸开就是这样子的

ST 13NM60N铜基板背面还有竖条

Wayon WM008N65C4核心尺寸约2*2=4mm²

ST 13NM60N核心为长方形,宽3mm

长4mm,也就是3*4=12mm²,8A的4平方,13A的12平方,一个1A 0.5平方,一个差不多1A 1平方,谁用料足自己想象

铜基板厚度,Wayon的约0.6,这还是背面我加了焊锡没清理干净的,估计原来0.5左右。

ST的实打实0.6mm

果然,绊倒体还是老外的牌子靠谱啊

网友:
老外的牌子靠谱啊

网友:
背景居然是缝纫机

网友A:
缝纫机不错,给大家拆了看看

网友:
看功率管芯片晶圆很大,是正品。后面的缝纫机也不错。

网友B:
价格也差一倍啊

Wayon还没用就挂了也太弱了,静电击穿了吗

网友:
下次拆个好的芯片

网友C:
这东西只看芯片面积大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只看芯片面积大小吗

反正是晶圆越大寿命越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缝纫机不错,给大家拆了看看

这个才刚买不久,对机械类不是那么擅长,等过保了再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只看芯片面积大小吗

芯片面积大,能过的电流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也差一倍啊

Wayon还没用就挂了也太弱了,静电击穿了吗

应该是静电击穿的,要是烧坏的话,内置二极管应该也挂了。

网友D:
不拆开是mos管,拆开就是废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拆开是mos管,拆开就是废品了

不拆开就是废品,一拆开就是铜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拆开就是废品,一拆开就是铜料

拆的多了还能出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