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接到命令,修了个铲铲!

楼主(2025-06-29):
突然接到通知,家里的三把铲铲之一的二铲坏了,就是木头手柄夹不住铲柄,立即接到任务,开始修这个铲铲。

这里夹不稳了,维修思路就是打孔,用螺丝拧起来

自然要请出钻洞王来打眼

先钻一个洞,然后把铲柄上对着印子开孔,为了不伤地砖,用了另一个铲铲顶住,这货还真不锈钢的,钻起来很硬。

一个洞不放心,再钻一个洞

然后螺丝拧上

两个螺丝拧上,螺丝孔,缝隙里面,事先滴点胶进去

最后,铲铲终于修好,可以继续铲菜了。

网友:
把罗丝沉下去更好用

网友:
标题用四川话读,更具意味儿!

网友A:
在金属杆上面用凿子搞几个倒钩缺口,木柄敲进去就没那么容易掉出来了,既美观,又实用!

网友:
这样干过,失败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金属杆上面用凿子搞几个倒钩缺口,木柄敲进去就没那么容易掉出来了,既美观,又实用!
...

又不是木匠,哪来的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不是木匠,哪来的凿子

小钢锯斜斜锯开几个口子,用一字批把尖尖凿起来一点!

网友:
一铲,二铲,三铲

网友:
钻几个小眼或弄毛糙了灌ab胶塞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金属杆上面用凿子搞几个倒钩缺口,木柄敲进去就没那么容易掉出来了,既美观,又实用!
...

+1

灌点胶,用铜丝把木柄缠十几圈,这种钻孔后,下次就是直接断了。

网友B:
这也行,我都是直接丢了

网友C:
我关心的角度不同,楼主钻不锈钢用的什么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关心的角度不同,楼主钻不锈钢用的什么钻头?

叫什么含钴钻头,表面有点带金色的那种,也不知道里面是不是金色,没有刮开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行,我都是直接丢了

持家无道啊

网友:
这样的小问题,手艺人应该是小菜一碟。

网友:
钉头磨掉或套段热缩管

网友:
那个螺丝下面有螺母吗?

网友:
用久了就知道这样子毛病在哪

网友:
孔打得太大了,影响结构强度吧?

二○二五年七月一日

网友:
居然真是个铲铲,我还以为是四川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