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vv4蓝牙耳挂空气传导式耳机简单拆解固定电池松动引起的异响

楼主(2025-06-30):
vv4蓝牙耳挂空气传导式耳机简单拆解固定电池松动引起的异响

又便宜又垃圾音质还不错的蓝牙耳机,当时店铺做活动淘了一个,放在床上辅助睡眠设备。

不喜欢挂脖式是因为出汗容易引起胶皮老化出油粘啥的。

这个挂脖耳挂式还好,脖子位置没有很贴合。

用刮刀直接撬开

耳机单元挺大的。

电池果然是松动的,难怪带上的一瞬能听见电池撞击塑壳的声音。

另一只耳则是电路板。

用胶垫片粘住后恢复原样,明显异响没了。

放了一首歌听听,音质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错,又能用两三年

网友:
左右走线长度不同,担心声道不均衡,尝试加电阻调声道。

网友:
感谢分享,我自己有几条运动式的,就是那种断线自己接的,绕脖线还算好,挂脖式的那种带亲肤材质的有点讨厌是真的。
单元的确挺大的,比一般的入耳或非入耳式大多了,当然不能与头戴式比。

网友:
耳挂空气骨传导式耳机,放在耳外听,悠扬。

网友: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嘀嗒,嘀嗒。滴答答!”喇叭像模像样,不错不错。

网友:
这种相对还好拆些

网友:
相对还好拆些

网友:
还能用几年呀!!!

网友:
这体积大点,还好处理,有那特小的,零件也看不清,坏了还真不好处理。

网友:
电池晃动引起异响。

网友:
怪不得拆开看电池外面有双面胶贴

网友:
白色看起来漂亮啊

网友:
没看到芯片

网友:
作坊抠得,连双面胶都省了

网友:
挂脖式蓝牙耳机不错的,不会丢落。

网友:
这个我也有,,音质确实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