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带语音遥控器,看看按话筒键,调不出来语音功能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5-06-30):
新款投影机遥控器
按话筒键,调不出来语音功能是怎么回事,投影机自带讯飞语音助手,后来自己安装了一个晓听语音助手,也调不出来
芯片 EEH4142047 查不到信息

这是麦克风

这个是刷机的接口

线路板号

网友A:
你应该看用户说明书吧?我电视也是语音,但是使用前需要配对,而且容易断连,还得配对,是海信电视。

网友:
芯片 EEH4142047应该不是芯片型号,有可以是磨了型号,所谓的加密

网友:
高科技,还没有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看用户说明书吧?我电视也是语音,但是使用前需要配对,而且容易断连,还得配对,是海信电视。 ...

当然啦,肯定是配对好的啊 ,遥控器正常使用的,就是语音功能用不了,看了一个投影机设置里面的蓝牙,显示已经连接语音助手(即遥控器)

网友:
我的遥控器也带这个功能,一般不用

网友:
谢谢分享,拍照很清楚

网友:
语音控制第三方APP不能用

网友:
要分清楚是长按还是按一下松开

网友:
新玩艺,没玩过,用过的师傅帮忙看看。

楼主:
可能是没有电了? 换了新电池,按语音键,正常了,老人小孩使用方便一些,想看什么直接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