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动自行车遥控器

楼主(2025-06-30):
这个遥控器在上班的路边天天看到,大概有十来天,想着失主会不会找,结果这么多天了,还在路边,估计失主要么不想找,要买有问题丢掉,今天捡起来看看,试着按键,一个按键灯亮,其余两个不亮,估计有问题丢掉,拆开看看什么问题

外观,三键,没有任何标识

很容易拆,从这个地方撬

打开的样子,里面好多水,这几天天天下雨,密封不好

电路板

揭开薄膜,发现锅仔片有腐蚀,估计就是这样造成接触不良被丢弃,清理干净,完好,都亮三键

芯片HS1530,HS5130是采用低耗高速CMOS工艺制造的专用编码电路,它内部包含一个一次性可编程只读电存储器(OTP-ROM)。HS1530提供给用户一个方便的开发和检验它们的程序的环境。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来确定不同的编码,有两种编码可选,最低有220种(百万次),最高有240种(万亿次),可以有效地降低编码重复率。低功耗,不按键静态电流为0
工作电压范围宽:2V~6.7V
一位码宽误差范围:±10%
4按键组合输入,可有15个组合按键
可选发2240或1527两种码型
◆  可选省电模式(长按键停发码)或正常模式
可重写OTP-ROM,所有OTP配置信息都可重写2次,包括码型、地址、模式等
◆  内部集成按键供电三极管及相应电阻,有效节省系统成本
第一帧、第二帧地址可以不同(决定于OTP内的数据)

找不到HS1530s手册,放一个1527,差不多的

电池锈蚀,洗干净,电池还有2.9v

没什么用,电池留下,其它丢弃

谢谢观看!

附件为1527手册,下载回扣55家元,慎重下载

网友:
在上班的路边天天看到,

原主人肯定没找(了)

很好的资料,讲解也好!!!

网友A:
肯定是丢弃的,链眼没坏

网友B:
这个是固定码的,很容易复制

网友C:
现在很多都是用的这样的锅仔片,就是容易受潮生锈导致接触不良,懂的人拆出来用刀片刮一下就能再次好用,又能省个十块八块换遥控器的费用

网友:
分析讲解的真好,谢谢分享。

网友:
我也捡到过,除了电池其它没用

网友:
拍照片镜头离被摄物体太近(可能是想把物体拍的大一点),反而导致不对焦,拍出的照片发虚,应该让镜头离被摄物稍远,先保证对焦准确。

网友:
进水泡汤了。。

网友:
如今的年轻人,不好用了扔了再买个新的,反正也不贵。

网友:
看来除了垃圾佬,其他人对这类垃圾都不感兴趣,垃圾佬是乐此不疲。

网友:
电池也没用了吧,进水就放电了

网友D:
没有必要丢掉,这个可以按着上面两个键清码,然后复制学习,变成自己遥控器的备份使用的

网友:
修好了也别闲着,晚上出去散步时不停地按,哪部车有反应,你就捡到一部车了。

网友E:
怎么会有这么多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必要丢掉,这个可以按着上面两个键清码,然后复制学习,变成自己遥控器的备份使用的 ...

这个遥控器也能复制吗?怎么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丢弃的,链眼没坏

有可能丢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固定码的,很容易复制

车子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都是用的这样的锅仔片,就是容易受潮生锈导致接触不良,懂的人拆出来用刀片刮一下就能再次好用,又能 ...

我很赞同,确实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会有这么多水??

好多天下大雨,密封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