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苏泊尔C21-SDHCB14电磁炉(采用MC81F6204M方案)铝线盘通病

楼主(2025-06-30):
今天修理一台苏泊尔电磁炉

这款电磁炉正面和背面有大量油垢,用的时间不短

标签上都粘有油垢

电磁炉内部结构

电磁炉的上盖

电磁炉的功率板

加热线盘端子被烧焦,原因是线盘为铝材质线圈,接线端子为铜材质,时间长了接触不良导致发热严重所致。

将铝线圈每根漆包线刮漆,用液压压线钳重新压制接线端子(两根粗的铝线作为压制时的垫料),接线端子和铝线圈的接触电阻由压制前的0.19欧姆变为0.09欧姆。

接线端子另一面特写

发热盘背面

发热盘正面

开关电源驱动芯片型号为OB2226SP

功率板的型号

功率板的背面

功率板的主控芯片为韩国ABOV的MC81F6204M

IGBT功率管驱动三极管Q5的型号为风华高科的2SA1289(丝印1Y),Q3的型号为风华高科的2SC3265(丝印EY1)

Q4和Q8的型号都为风华高科的2SC3265(丝印EY1)

1N4007贴片二极管

IGBT功率管和整流桥堆

整流桥堆型号为D20XB80

按键控制板除过触摸键就是显示用发光二极管

按键板的型号信息

LED显示模块型号

按键板的背面

按键板的主控芯片型号为HR7P195FGS3,带有驱动显示功能

散热风扇沾的油污更多,说明风扇为电磁炉正常运行立了大功。

网友:
电磁炉电路越来越简单,质量越来越不行。

网友:
都是垃圾了,

网友:
价格战报品质都打没了,原先都是铜线圈,现在都是铝的了,既然都是铝的还刷铜色的绝缘漆,应该算是欺骗消费者。

网友:
铝线盘现在是主流了

网友:
拆修电磁炉的技术可以有,方便自己、方便他人。

网友:
2013年的,还是可以的,那时候还是可以的,现在几乎是铝线圈了,

网友:
铝线盘只能是暂时修好,修理店最喜欢这种,保修3个月没有问题

网友:
修过一个电磁炉,发热盘也是铝线,没有压接设备,用电烙铁焊的,费了好大功夫才焊好。

网友:
现在价格战,质量不如已前了

网友:
为啥国产的产品一拆机,就感觉是华强北生产似的?而日本,德国,一拆开,就是艺术精品!一百年前日本的DV机,做工都比国产99%当代产品要精

网友:
铝线盘就是坑爷

网友:
坑爹的设计  没有新意  太卷了

网友A:
这样处理接头后可以延长一些使用寿命。铝线圈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铜铝接触连接端子或接头,铝在空气中氧化较快,形成三氧化二铝氧化层,增加了接头接触电阻,另外铝铜直接接触,在空气中,且在通电状态下,加速电化学腐蚀,又增加了接触电阻,接头严重发热损坏。
最好连接方法是使用铝铜过渡端子隔开连接,避免铝铜直接接触,且铝端连接之处尽量隔绝空气,或铜铝焊接连接(一般做不到)。

网友:
只要是铜线就行呀!!!

网友:
用液压压线钳重新压制接线端子  : 液压压线钳一般人没有啊!

网友:
换一个铜线的。

网友:
这个只能压接,没有液压钳压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处理接头后可以延长一些使用寿命。铝线圈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铜铝接触连接端子或接头,铝在空气中氧 ...

采用铝铜过渡端子更耐用!

网友:
铝线的,缺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