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恒森HS23201-TL熏香灯/卤钨灯

楼主(2025-06-30):
从朋友那里拿来一个台灯,没有包装,基本上全新。开始时不知道这是做什么的,只是觉得和一般的台灯不一样。一个铃兰花样子的灯罩,不透明,一个碘钨灯泡,也不是很亮,而且灯光只是照在灯座上。后来才知道是熏蜡烛用的,是个很小资的物件,算我孤陋寡闻了。

使用的时候把一个专门带香料的蜡烛放在灯座上,点上蜡烛,拍一下台灯顶端的圆球就开灯了,上方碘钨灯的热量把蜡烛烤得半融化,灯芯和灯泡的热量把蜡烛里香料的味道充分激发出来,你就在旁边享受这温暖的灯光和香氛的气味吧。女生肯定是喜欢,不过这个灯原来的主人就是一个很小资的小女生,不知道为什么她不要了。

我拍了张照片,去东东上找,想看看它到底是干什么的,结果吓我一跳,原来它就是大名鼎鼎的野兽派!我之前没见过这个牌子的东西,只是有所耳闻。这件应该是个仿品,通体和铭牌并没有明说它就是野兽派,只是这灯座上隐约有个野兽的英文字样BEAST。正牌的台灯一个都要卖500多块呢。

撕下底座下面的黑色粘片,一个硬塑料板嵌在壳子里,拉出来,就看见里面的线路了。电线是用压线帽并接的,外面加了热缩管固定。把中间的螺母取下来,取出固定的配重块,就看到里面一个黑盒子,盒子上写着触摸开关,它支持3-25W的LED灯泡,或者20-100W的白炽灯。

黑盒子里正面的电路板上零件不多。一个安规电容0.22uF,并在输入交流端,一个大电感,一个电阻当保险丝用。左侧蓝色的高压电容接到了台灯顶端的圆球,接受触摸。原本设计需要一个TO220的可控硅用了一个TO92的小东西代替了,型号是BT131,600V10A。

多数元件在背面。主控是TT6061A,这是一颗直接用220V电压的触摸芯片,输出控制直接接可控硅。在网上找到一个TT6061A的应用电路,这个台灯好像和这个样板有点区别。那颗大电感是串在灯上的,不知道起什么作用,这种白炽灯应该不需要高压来激发它。安装样板电路里,这个电感和那个安规电容都不需要。

这个触摸开关支持不同档位,拍一下两下三下,灯的亮度不同,这是通过改变双向可控硅触发相位角来控制的。对于白炽灯泡,这是可行的。只是不太理解它是如何控制LED灯泡的,因为LED灯泡需要专门的恒流控制器,一般是做在灯泡里面。LED灯泡的亮度一般是要用PWM来控制,输入交流电的开关相位对亮度应该不起作用。不过没关系,这个台灯只能用白炽灯,因为需要它发热,LED的热度应该没它高。

整个台灯是铁的,都能吸附磁铁,很沉。那个灯罩分量也不轻,放在那里感觉重心不是很稳。

这个罩子非常难拆,费了不小的劲,固定的螺母在罩子的最深处。这个罩子很漂亮,可惜就是不想要它。换一个透明的罩子上去,把它改成一个普通的台灯还是可以的。怕这个连着高压的触摸开关不安全,就在电源线上加个开关好了。

控制板的接线方法:蓝线接交流电零线,棕线接交流电火线,白炽灯接红线和蓝线,触摸球接黄线。

网友A:
原来这熏香灯是那个女生送给你的,你很做得出来,送给你你就把它拆解了,不担心那个女生有想法吗?

网友:
现在用可控硅的少了

网友:
纯小资情调的物件

网友:
只要能用就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这熏香灯是那个女生送给你的,你很做得出来,送给你你就把它拆解了,不担心那个女生有想法吗? ...

差评,哪有女生?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香薰灯。

网友A:
说明你没细看楼主的帖,楼主的楼帖中介绍的:“女生肯定是喜欢,不过这个灯原来的主人就是一个很小资的小女生,不知道为什么她不要了。”

网友:
大磁环电感是降压用的,非隔离不安全,建议改成外部电源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没细看楼主的帖,楼主的楼帖中介绍的:“女生肯定是喜欢,不过这个灯原来的主人就是一个很小资的小 ...

你看到了?所以说差评...

二○二五年七月一日

楼主: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在朝阳大悦城魔兽派专卖店看到同款,灯座下面的铭牌一样一样的,标价658元。看来我的这个是正品,让我给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