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没问题,win11蓝屏 蓝屏代码 whea_uncorrectable_error

楼主(2025-06-30):
一台电脑运行win10没问题,一切正常,但是不管是官方从win10升级安装win11还是全新安装win11,都是还没进系统直接蓝屏,蓝屏代码 whea_uncorrectable_error。

win10没有问题,所以我初步排除硬件的问题,安装前将BIOS恢复至出厂默认值,BIOS应该也没什么问题。ISO镜像是最新下载的MSDN版,应该也不会出问题。症状有点像以前硬盘的ACHI模式和兼容模式的问题,但是现在的硬盘是M2的,应该不涉及这些吧。

目前怀疑纯净的系统没有INTEL RST驱动,但和网上其他人给出的蓝屏代码又不太一样。想请教各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14659926
把虚拟内存设置改为自动管理所有驱动器的分页文件大小.

网友:
会不会硬盘的分区格式问题

网友:
bios安全设置+升级BIOS?

网友:
win11pe能不能进?

网友:
Stop code:WHEA-UNCoEEECTABLE_ERROR

是Windows系统中由硬件或驱动程序引发的严重蓝屏错误,表明系统检测到无法自行修复的硬件级故障

网友:
‌散热检查‌:CPU过热(尤其高负载时)是常见诱因,需清理风扇灰尘、更换散热硅脂,使用HWMonitor等工具监控温度(超过80°C需处理)
‌内存检测‌:运行Windows内存诊断工具或MemTest86+测试内存条是否接触不良或损坏28
‌电源与主板‌:检查电容是否鼓包、供电是否稳定,超频用户需重置BIOS默认设置

网友:
一台联想H61主板安装WIN11时蓝屏了,然后集显不能用了。

楼主:
找到解决办法了,原因是缺少intel rst驱动,可以去产品官网下载intel快速存储驱动,解压后,放入系统安装优盘,安装的时候到分区那一步,选择加载驱动。目前我们问题已经解决,我猜测是这个原因。另外,我怀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硬盘是MBR分区表,而win11必须是GPT分区表,我反正全盘删除分区了。

网友:
看看如何解决的

网友:
我也有个疑问,办公室有台电脑i5  4096k win10企业版,跑虚拟机 VMware Workstation Pro 装win10官网ios镜像没问题,另一台i5 9400 跑虚拟机安装微软官网ios镜像,就是蓝屏,甚至有时候主机都蓝屏了,什么bios里面虚拟环境都开了

不过,我这9400的机器问题是多,因为原生sata口少,主板上安装了PCIe扩展sata,挂的两个盘,本地磁盘变成了可插拔,微星主板bios里也看不出这两个盘,也改不了关闭热插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