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AS-228手持充电吸尘器拆解,附手绘电路图

楼主(2025-06-30):
前两天帮朋友助力拼夕夕买了个吸尘器。
人家找我好几次了,再不弄感觉有点太不近人情了。
外包装有CE认证,FCC认证。

可以吹,可以吸

电线是铁丝

进风口有个硅胶片

海帕网做工还不错

18650电池,电路板,风机

控制板上一个充电芯片,机械开关控制输出

电路图

电池没有保护板,电线直接焊在电池正负极上。

线材用的是高温硅胶线。
开机电流近14A,难怪我用维修电源带不动这个电机

来个电机特写

来个机身特写

楼主:
找到了一个引脚定义一样的充电芯片的资料。ME4054BM5G-N SOT-23-5 独立线性锂离子电池充电芯片。

楼主:
上面的芯片丝印标错了,这里更正一下。
顺便增加放电时间,及充电数据。

楼主:
拆掉风叶,电流降到1/10,只有1.45A,这个才是真正的空载电流。风叶阻力还是挺大的。

网友:
玩具吸尘器

网友A:
跟养小鸡免费兑换的那种看着类似啊,我都犹豫换不换了。。。
话说十几安的启动电流,这个18650怕是扛不住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养小鸡免费兑换的那种看着类似啊,我都犹豫换不换了。。。
话说十几安的启动电流,这个18650怕是扛不住几 ...

14A是工作电流,不是启动瞬间电流

网友B:
这玩意还有CE、FCC,你信么?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14A是工作电流,不是启动瞬间电流

那这样启动电流最少30A,就算是动力电池也扛不住几次,何况你这个可能还不是动力18650

网友:
14A的工作电流,那么吸力是不是很大?
我PDD买那个,工作电流好像就3、4A,吸力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还有CE、FCC,你信么?

哈哈,拼夕夕的东西不要要求太高

网友C:
玩具级别,噪音大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具级别,噪音大得很

这种就是靠高转速,旁边人说话都听不见了

网友D:
帮朋友助力咋到你手里了?还给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朋友助力咋到你手里了?还给拆了

帮他助力,需要我下单,拼夕夕说免单的,也没退我钱。我想想算了,咱也不能白拿人东西。

网友:
这么大的工作电流,电池能扛的住?迟早是个坏。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电池用一次就OVER了,无法充电,换了颗电池继续玩。

网友:
小吸尘器结构不复 杂

网友:
不错不错不错,吹气球可以

网友:
不知道充满电可以使用多长时间?

网友:
买过一样的,吸力小噪声大。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还真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