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看看四毛七买的不断进化中的徽硕金属射灯

楼主(2025-06-30):
618买了个射灯,发了帖子,最近网站还是爱推射灯,又买一个,1.47,平台好评立返一元后0.47。
买的12w,实际上包装和灯上都没有标功率,实际测试功率5w。

拆开里面灯板标明是5w的,和实际测试相符。

改进点,后壳(散热器)里面平整了,灯板和后壳可以较好的贴合,而且打上了导热硅脂,不容易啊。

外面那一圈带固定卡是金属的,后壳是铝的兼散热器。整体感觉胜任3w的led还是可以的。

灯板应设计为用螺丝固定在后壳是最大的遗憾。

网友:
一六年买十个左右,一个都没用上,全在吃灰,

网友:
无论如何也是寿命有限

网友:
牛眼射灯,除非家装修,平时买下也没处安用。

网友A:
能用上就好,不然会越多越多还得自己处理

网友:
塑料壳散热

网友:
装修装的射灯很少用

网友:
上个星期我在pdd上买了一个写12w的飞碟灯,结果测定也是5w

网友:
有整流有控制芯片有灯珠有电容,金属壳,这个价值得

网友:
射灯价格不 贵,后壳是铝的散热好 评

网友:
线性恒流的,成本低。

网友:
装修能用的上

网友:
还不算太渣

网友:
还是最早使用的铝壳LED灯散热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上就好,不然会越多越多还得自己处理

可以摆摊卖掉,能挣点钱。驱动板用料简洁,至少在线性方案有滤波电容,有些差的没电容会频闪。

网友:
6年前买的筒灯全是阻容的,现在亮度下降明显,但是只有一个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