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点焊机控制器焊接

楼主(2025-06-30):
在海鲜市场淘了个电阻焊控制器,想用来控制一个自己做的变压器点焊机,可是到家一看,接线端子全是英文,脚踏开关接哪里?可控硅怎么接?头都大了,真搞不明白,后悔呀,后悔呀,后悔没认真读书啊,跪求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控制器很高级啊!还有380V接线端子,想改变压器版估计有点难

网友:
这玩意够复杂的,不过控制开关和端口越多,应该就越好DIY

网友:
玩不转就出了

网友:
先拆开给大伙看看

网友A:
这个很容易,按照标识一一对应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认真读书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容易,按照标识一一对应接上就可以了

Start P / 8 / 4 / 2 / 1,这5个端子有嘛用?

网友:
高级呀,这玩意应该是储能点焊机用的,控制器通过可控硅调压给一个高压电容充电,然后电容再通过变压器放电,变压器得定做。

网友:
这么大个头,好东西

网友:
拆开了给论坛的家人们长长见识啊~!

网友:
我很好奇内部构造如何

网友:
看背后的标示,应该是一个点焊控制器,外置点焊变压器,变压器通过两个反向并联的单向可控硅控制变压器的供电和断电。

网友:
看起来就很高级啊,拆开看看

网友:
应该不是普通的点焊机

网友:
这设备看着厉害

网友:
这不就是日本米亚基点焊机控制器么

网友B:
这玩意只是控制器哇 还得外接可控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只是控制器哇 还得外接可控硅的

是的,可控硅触发4条线都有接线端子,脚踏开关接哪里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