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我看看这六脚芯片是啥型号?有外围电路图

楼主(2025-06-30):
本人水平有限的,业余选手,眼睛也不行了,看不清楚贴片的东西,还是用手机的微距功能拍的图片,大致画出这个芯片的外围电路图,还有一些是省略掉了,画的太差,桌面凹凸不平,再加上水平不行,请见谅。

网友:
看着和这个差不多  应该是开关电源上面的吧

网友:
OB2263 贴片6脚。

网友:
可能是NCP1251,我修过,一个不到1元,换上可以了

网友A:
图划错了,上面楼上的都可以参考,替换注意三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划错了,上面楼上的都可以参考,替换注意三脚即可

已经买回来了,明天有时间换上看有没有效果,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买回来了,明天有时间换上看有没有效果,非常感谢。

外围电阻这些也要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