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NAKOL SK-218钳表天天念终于到了,内部质量不敢恭维,直流电流底数不好清零

楼主(2025-06-30):
SNAKOL SK-218钳表天天念终于到了,内部质量不敢恭维,直流电流底数不好清零,发出来给大家看下

楼主:
应该是新出厂的,之前主控都是硬封装

网友:
其它都还行,就是牛屎芯片感觉不怎么行

网友:
牛屎倒是光滑

网友:
以前买了一块啥牌子的忘了,一直在睡觉

网友:
我去年双十一买的,硬封的。感觉反应慢,档位有时 会变

网友:
标谁的垃圾货

网友A:
价格呢?看着差不多也能值30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价格呢?看着差不多也能值30左右

30买不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买不住吧

30差不多,近年表都降价了。

网友:
直流电流受地磁的影响,换个方向都可能会有变化,所以不好清零,使用时最好在使用的位置清零,并不要调整方向和位置.

网友:
内部质量确实不敢恭维

网友:
3年前180元买了硬芯优利德204+,可测600A交直流,也没啥用处,放着吃灰。

网友:
买的时候,觉得一定有用,买回来发现只会吃灰

网友:
不是硬封稍差

网友:
好像确实是买时觉得有用,买了就是吃灰

网友:
牛屎坨的有点随意

网友:
能用就行了,不要要求那么高

网友:
价格在那呢,只能说能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