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买的永速,机械版加VS1838B红外接收管

楼主(2025-06-30):
之前那永速风扇还没捂热就坏了。新买了台,用红包比之前还便宜。这次使用了一段时间,没问题后可以准备改造了。
拆开控制外壳,加红外接收管。

装的有点朝上了,应该吧引脚弯接近180度,就能完全朝前了。

先用酷控适配上。再找了个闲置机顶盒遥控器,那上面有按键学习功能。把电源,音量-+,tv。几个键学习成了:电源开关,减档,加档,定时。风类按钮没键能学了。坐姿高度遥控距离5米左右。使用没问题。

网友A:
永速不是升价了吗,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上头的小伙伴

网友:
有同款,但没空折腾

网友B:
我买的永速X8台扇,加了电池可用,加了红外接收头没用,有谁成功加装的吗?

网友C:
直接焊上红外头就可以了吗?

网友:
动手能力差,直接买的遥控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永速不是升价了吗,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上头的小伙伴

今天中午才下了一单,原本买的基础款,用完红包和信用卡积分后,实付81块多,后来想想,退掉换成了七叶遥控的,同样抵扣之后102(原本是可以用花呗免密再减2块的,但不想欠马云钱,还是用了信用卡)。
话说,难道目前还有比这个还实惠的推荐?

网友:
你那红包都是哪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焊上红外头就可以了吗?

你明显没仔细看贴,加了红外头只是解决了接收,还需要搞定发射,楼主是先通过手机APP搞出了对应的红外码,再用机顶盒遥控的学习功能学了这些代码实现了遥控。

网友:
京东上办了光大银行信用止,送100的券,然后9.9元到手,遥控器是新款小的那种,用的2.25钮扣电池。还送一年Plus会员

网友D:
厂家增加一点成本当遥控加价不好吗,怎么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永速X8台扇,加了电池可用,加了红外接收头没用,有谁成功加装的吗? ...

我的X8加了,APP用的酷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厂家增加一点成本当遥控加价不好吗,怎么想的。

它本来就有遥控版本,只是贵一些。电路板上阉割了这枚红外接收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X8加了,APP用的酷控。

你好,你是25年的版本吗?据说24年的可以,25年的加红外头没用。我的是25年6月买的

网友:
没跟风下手

网友:
折腾收获快乐

网友:
底座不稳,我家那个天马的晃悠悠的

网友:
买铝叶摇控的台扇,电池充电太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永速X8台扇,加了电池可用,加了红外接收头没用,有谁成功加装的吗? ...

不一定是接收头的问题,可能是遥控编码不一样,目前还没有APP适配新版X8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