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立创免费打板又有新限制?

楼主(2025-06-30):
开源广场的工程直接下载打板居然无法用免费券了,你们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工程是用立创EDA设计的,所以可以排除非立创EDA设计的问题

楼主:
对于我们这些自己不会画板只会开源广场找别人画好的板子撸免费打样的小白来说,这条路彻底给堵上了,嘉立创这是逼着你学会自己画板子呀

网友A:
开源板下载后改改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源板下载后改改行不

必须要修改才行,而且我试了简单改丝印还不行,加了几个过孔就可以用免费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我们这些自己不会画板只会开源广场找别人画好的板子撸免费打样的小白来说,这条路彻底给堵上了,嘉立创 ...

哈哈,你不是会自己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不是会自己画吗

我是小白,只会瞎画,跟人家正规画出来的不能比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小白,只会瞎画,跟人家正规画出来的不能比的

哈哈,瞎画都能画出许老师吊桥

网友:
留给有需要的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瞎画都能画出许老师吊桥

就是,那咱们的叫蒙画了。。。。。。

网友C:
之前他们不是说只要有人打过再打就提示重复不能白嫖么,自己再小修改一下就行了...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之前他们不是说只要有人打过再打就提示重复不能白嫖么,自己再小修改一下就行了...

不是导入eda再在eda里下单就行么?我明天能领劵了试试

网友:
就是引导自己画

网友:
我都是删除不用的器件或者复制led啥无用电路来绕过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导入eda再在eda里下单就行么?我明天能领劵了试试

你试试,据说同一个方案再打会提示重复不能白嫖,可以考虑把走线拖一下或者元件位置移动一下应该就行了...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网友:
这是不让捡现成的了。

网友E:
好几个月没薅了,前天下了一单要先做一道考题答对了才能领券,当然答错了有参考答案给你,让你重新答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几个月没薅了,前天下了一单要先做一道考题答对了才能领券,当然答错了有参考答案给你,让你重新答一遍{: ...

趁现在还能薅的时候薅一薅,以后可能限制会越来越多也许哪天就不能薅了也不一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趁现在还能薅的时候薅一薅,以后可能限制会越来越多也许哪天就不能薅了也不一定 ...

没有免费的午餐

网友:
直接用开源广场上的板子打样,我还没有试过,只试过下载后修改再打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趁现在还能薅的时候薅一薅,以后可能限制会越来越多也许哪天就不能薅了也不一定 ...

嘉立创的3D打印,能免费薅羊毛,连运费都一分钱不要。
https://www.jlc-3dp.cn/fp/A74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