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M2070打印机换电源板后打印全黑,原来是这个问题。

楼主(2025-06-30):
早二天接了个打印机,故障不通电,经检查为电源板故障,跟客户沟通好后,决定直接换板。

今天换上买来的板,打印全黑。

打印机拿过来时是不通电,也不确定别的是好是坏,怀疑是电源板不行,实在是想不到是哪里的问题,打算请教高手时,转身发现地上有个弹簧,这不就是打印机上的?

把弹簧装好,问题解决:

网友A:
自己之前给家里亲戚买的打印机,刚好过保测试机器只通电不工作,后来抱着花小钱办大事的想法,拆看看了一下,一直也没找到问题,最后凭直觉判断会不会是排线有问题,还好,买了根排线替换一下,问题解决。有时候看起来运气也蛮重要。

网友B:
是自己拆掉的还是原来就掉了,这样的小元件很容易被忽视

楼主:
小东西,一不小心就漏掉,最后还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自己拆掉的还是原来就掉了,这样的小元件很容易被忽视

2天前拆下,收好配件的时候有看了下,还在,以为是卡住的没有特别处理。
今天应该是在搬动的时候掉了出了,装的时候没注意这种小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之前给家里亲戚买的打印机,刚好过保测试机器只通电不工作,后来抱着花小钱办大事的想法,拆看看了一下 ...

排线有问题的机率太小了吧。

网友C:
是不是换掉这个怀孕电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换掉这个怀孕电容就好了?

不止,前面你仔细看看,背面还有。

网友:
怪不得全黑呢

网友D:
三星的打印机呀
三星打印非常烂,真的非常烂~
2017年以前的惠普打印机,全是佳能代工的,质量非常可靠,像经典的HP1020 Plus之类的型号就是佳能LBP2900的换皮机,非常耐用。
2017年后三星打印机转到惠普旗下,惠普的打印机质量严重下滑了,动不动就出各种问题,其名奇妙的不打印真的好烦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星的打印机呀
三星打印非常烂,真的非常烂~
2017年以前的惠普打印机,全是佳能代工的,质量非常可靠,像 ...

确实质量不怎么行。

网友:
不错,运气好

不错,运气好

不错,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