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牧田口的热风枪改大艺电池

楼主(2025-06-30):
牧田电池口的拆开改成大艺口,本以为调温是假的,拆开发现挺复杂的,是真温控
提前改了下电池座的尺寸,装上去很合适,不用挂一大坨转换器了

网友:
电池款热风枪啊,估计连5分钟都坚持不了吧?

网友:
这玩意挺费电的吧,功率都不低

网友:
把转换壳直接装上去了?,,,谢谢分享

网友:
改的不错挺漂亮的

网友:
这改得真不错

网友:
这个能用多久啊?

网友:
最大档位估计也就能用几分钟

楼主:
实测加热时12a电流,温度稳定了也就2a多

网友:
只要方便使用就好

网友:
热风枪电池供电,应撑不了多久,重在灵活作业

网友:
看上去像个手电钻,其实是热风枪。

网友:
改接个开关电源更实用,热风枪用电池伤不起,只能应急用一用。

网友:
再改成同规格无刷电机更好,配不同风嘴拆焊芯片。

网友:
买到就是赚到

网友:
4只大管,电路板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