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垃圾佬收一堆移动电源120RMB,拆来玩均衡仪

楼主(2025-06-30):
早就想买个均衡仪,因为经常修小米的滑板车电池,各组的电芯不一致,手动均衡烧了几次可调电源,终于看好了极空的2-24串4A的均衡仪,接上电池以后做了均衡的确要好多了。

下面的18650都是收回来拆出来的,一个是安克的87W移动电源(LG MH1*8)一个是乐视随身看(三洋 NCR18650BF*3) 电动工具的40V6AH电池(VTC6*20)

网友:
机场流出来好多充电宝,电芯要便宜了吧

网友A:
VTC6不知道还有多少容量,如果容量,内阻可以的话,光是20节VTC6就回本了

网友:
VTC6放电能力强,动力锂电池

网友:
移动电源用的是容量型的,电动工具用的是动力型的,尽量不要混用...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网友B:
容量、内阻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内阻怎么样?

VTC6内阻6.5左右,三洋38左右,MH1没测内阻只大概测了下容量,还有95%左右吧。三个都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TC6不知道还有多少容量,如果容量,内阻可以的话,光是20节VTC6就回本了 ...

10S2P总内阻约70左右,两并6左右,那么单个应该是12.5左右 ,还算可以,满电情况下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VTC6内阻6.5左右,三洋38左右,MH1没测内阻只大概测了下容量,还有95%左右吧。三个都挺好的。 ...

三洋3500的好像全新内阻在20多
38就有容量减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S2P总内阻约70左右,两并6左右,那么单个应该是12.5左右 ,还算可以,满电情况下测试。 ...

12.5的话,那还不错的
那么就20节VTC6已经有赚了

网友:
电池拆的确 实不 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5的话,那还不错的
那么就20节VTC6已经有赚了

目前用不上,我倒是挺喜欢15号移动电源的,因为刚买了140W的充电器,充电能干到90W左右。

网友C:
拆这么多电池不用放也放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这么多电池不用放也放坏了

要不怎么叫垃圾佬啊不过也经常用,帮人修电池什么的,也会用上。

网友:
挺不错的,动力电池内阻可以

网友:
垃圾老乐趣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洋3500的好像全新内阻在20多
38就有容量减少了

看了下淘宝卖家写的参数,新的基本是45以下,但也有写25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淘宝卖家写的参数,新的基本是45以下,但也有写25以下。

3500的也不可能45吧
写45的明显有问题,或者是他的那一批货已经衰减严重
淘宝有卖家放出实测内阻的图片是24左右
有仪器的话可以测一下容量

网友:
并联的电芯常是同时坏,难道是一个坏了把自己也拖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