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闲鱼的福禄克仿品(假货)?

楼主(2025-06-30):
请问,本来想购入一个福禄克80BK A温度探头。福禄克官方价格300多元。而到闲鱼一看,40元左右吧。

差距比较大。当然这80BK A 热电偶探头看似成本低,但是如果较真的话主要技术在探头焊接处的金属合金这块。

而且,K型热电偶是要严格按照k型热电偶分度表来制作的。良品率不太高。

理论上讲,没有温度补偿的K型热电偶精度都一般,但是各种热电偶头应该是通用的。很多国产K型热电偶售卖10元左右,不包精度,制作工艺和k型热电偶分度表没太大关系了

闲鱼卖家都说自己是正品,是福禄克万用表拆机货,包括棕色(低端福禄克表用的),橙色(高端福禄克表用的)。但是通过对比各家,带盒装的标签打印位置有偏差,然后基本上都是“贩子”在售,成捆出售。而且,卖家有的答非所问,甚至对真货福禄克万用表都不怎么了解。

如果不考虑精度,小作坊高仿假货分分钟可以做出成百上千套这样的探头,成本极低。即便卖40,也是利润爆棚。假货把那种国产K型热电偶成本不到10元的,换上福禄克标当真货卖40元也是翻倍。

还有福禄克的表笔也有高仿假货在闲鱼售卖,如果拿这假货拿去测高压莫怕不是惊险。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低成本购买福禄克正品真货80BK A温度探头,以及电流钳之类的配件?

网友:
这个造假容易,我也不敢买

网友:
万用表的测温能干啥用?咋想都不靠谱

网友A:
这种K型热电偶,本身就是低端温度探头,福禄克也不例外,别神话,都一样用。

网友:
自己用合金丝也能做一模一样的K型温度探头,效果一样的,材料保证了,就没有技术难度,

网友:
造假成本低啊

网友:
成本3块加福禄克品牌加持=300,别迷信别神话,也就咱们天天神话福禄克

网友:
没事就吹吹

网友:
探头官方报价300?我海鲜搜了下,17b+附件带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型号的温度探头?

网友:
基本都一个样,没啥特别的。

网友:
借大品牌的名气好出货。

网友:
低成本 对黄皮来说有低价吗,本身就是矛盾的
测温看你的用途了,有专门 的测温表,万用表测温不专业

网友:
我的表带的几乎没用过。咸鱼买非专业卖家的可靠点。

网友:
这探头就是测个大概吧。

网友:
朋友在检测公司上班,有幸去过他公司,看到那一卷测温探头材料(整卷买的很贵)
他说剪断,烧焊接上,就能测温度,就是这个东西
一样用,精度没区别,什么福禄克,山寨,原理一样的,材料如果没区别,那测出来温度就没区别
甚至材料有点区别,测量出来温度区别也不大
所以别神话福禄克,就那么回事
真把图纸给你,原材料都过关,你手搓出一个福禄克,指标都是一样的(芯片无软件的情况)
甚至你舍得用料,不计成本,稍微改进一下电路缺点,精度比批量生产的还高呢

网友:
你看看这些破烂表笔,鳄鱼夹的价格。抢劫都没这利润高。还有人吹,有人信。

网友:
什么熔融合金没关系的,关键是两条线不同材质,熔点只是防止氧化的作用,麻烦了解一下热电偶的原理线。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NXNY8E1F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K型热电偶,本身就是低端温度探头,福禄克也不例外,别神话,都一样用。 ...

不准啊

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