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宏碁(念qi二声)Acer 4755G笔记本卡LOGO不开机-BIOS程序损坏引起

楼主(2025-06-30):
我儿兴宇的同学妈妈的办公本Acer 4755G说当晚用得好好的,拔掉充电器后没有关机,第二天电池耗尽了,插充电器也开不了机,卡在Acer LOGO界面不动,测试确实如此!

这种情况一般是BIOS损坏所致,直接拆机

拆下主板,找到BIOS IC(EEPROM)位置

JBC245原装进口烙铁拆下华邦的EEPROM,看型号是4M的

鉴于原BIOS在电池耗尽时异常断电就损坏了,更换一颗IC更佳,准备从台式电脑主板上拆颗来用,技嘉H61M主板上是双BIOS,存储容量刚好一样

EEPROM(SPI FLASH)焊在编程器小板上,没有买单独的烧录座及专用烧录器,用了之前扩容苹果手机硬盘的编程器

烧录对应机型的BIOS程序

再次比较下程序内容完全一致

把EEPROM焊回主板上,并清洗干净

装屏插电开机看看,已经正常不卡LOGO了

主板这面的样子,BIOS芯片在左下角

装回WIFI模块,把BIOS IC挡住了

主板装回D壳里,再开机看看

装好C壳组件锁好D壳上的螺丝

装好后盖及电池

开机进入系统,完美修复宏碁4755G笔记本开机卡LOGO故障!

END

网友A:
ACER 宏碁(念qi二声)
当初我也是这样给客户纠正的,被怼 就要宏基不要红旗,你就说卖不卖吧?

网友B:
够老的机型了。。我周日刚修了我的vx591g  屏幕转轴固定的铜帽座酥了。。。用502挨个螺丝孔固定的。

网友:
我记得ACER的本子BIOS应该是AMI的啊,这鸡鸡咋是PHONIX的?还有电源口也是细的?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网友:
这一看就是高手牛

网友C:
说实话,一直把  宏碁  念作是  宏基。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ER 宏碁(念qi二声)
当初我也是这样给客户纠正的,被怼 就要宏基不要红旗,你就说卖不卖吧?
...

宏基,必须卖,客户说宏鸡都可以,只要他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够老的机型了。。我周日刚修了我的vx591g  屏幕转轴固定的铜帽座酥了。。。用502挨个螺丝孔固定的。 ...

十三年的机器了,但主板太耐用了吧,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一直把  宏碁  念作是  宏基。

台湾人都说是宏基的,习惯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湾人都说是宏基的,习惯了吧

还有这事?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楼主:
是的,我这边有个台湾邻居,他女儿是我儿子的高中同学,一直说宏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这边有个台湾邻居,他女儿是我儿子的高中同学,一直说宏基的

我倒是觉得可能是受国内教育的,台湾本土不见得是这样...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网友:
熟门熟路,手到病除,装备齐全,包括编程、烧录。

网友:
记得最早使用的东芝笔记本电脑也是因为BIOS程序错误导致重复开机,但无法进入桌面的情况,后来升级了BIOS程序才恢复正常。

网友:
升级了BIOS程序

网友:
一般卡LOGO的第一步是把硬盘去掉再开机重试看看,硬盘有问题也会卡LOGO,而且见过很多。

网友:
sean版的料板真多啊,可以随便挖EEPROM

网友:
这款机器经常看到,当年应该卖出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