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不锈钢雨棚,没有传说中的敲打声

楼主(2025-06-30):
今晚贵阳雨够大,关窗只听到正常下雨声,完全不会影响夜间睡眠,前面发帖咨询过,悬着的心落地了。
去订做的时候拍张楼下雨棚图片去连问两家,给两家店都看我手机里的雨棚图片,要价150元一米一分不少。跑问第三家,看到他做的雨棚算很结实了,我没给他看我拍的楼下雨棚图片,问价130元一米,问110米做不,说不能少,遂交定金走人,约好时间安装,安装是吊上楼顶平面,再吊下安装,是两人协同操作。安装雨棚三片(1.7米、2.7米、3.8米),雨棚费用共计1066元,上图片了。

网友:
这是发预告帖?

网友A:
全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不锈钢的?

对,全不锈钢,方管上面印着印着   佛山满祥202不锈钢,店家说随便管用10多年。

网友B:
不复杂自己有工具就能做

网友C:
第一种贵的顶是什么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不锈钢的?

以前安过两次那种里面好像带点纤维的雨棚,每次800元,这里装那种雨棚较多,被风吹稀烂,虽然贵阳没台风,但夏天偶尔风也有点大,现在装的这种应该结实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贵的顶是什么材质

也是202不锈钢材质,但那种做法单调,看着不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复杂自己有工具就能做

没有氩弧焊机,只有普通315艮象双电压焊机,也曾想去废旧收购站买角铁钢条自己做,顶棚用铝皮或不锈钢皮(皮与角铁处用铆钉),但想到还要安装真太累,还是花钱请人做吧。

网友D:
自己买材料弄下,纯手工搓个雨棚不香吗?还找人弄,这1千多花的有点冤.

根本不用氩弧焊机,有个手电钻,在不锈钢方管上打孔,用铆钉铆下就可以,用什么氩弧焊,多此一举,我就是这样做的照样用这么多年了

什么十年不十年的,你听卖家在那里瞎吹,不锈钢装室内确实管十年,你这是装室外,夏天万一来个大型的热带风暴,没几个就给掀翻了还管十年........

还有那什么所谓的无声雨棚,都是坑人的鬼话,你在雨棚上面铺上最便宜的地毯,那就肯定无声了呗。都是骗人的营销手段而已,贵出来的价钱不值,我只是说出了实际情况而已

网友:
挺好的,不响最好了,省得吵的睡不成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买材料弄下,纯手工搓个雨棚不香吗?还找人弄,这1千多花的有点冤.

根本不用氩弧焊机,有个手电钻,在 ...

哦,说的有道理,工具我都有,冲击钻,手电钻,铆钉枪,普通315焊机,自己做可能要省不少,我曾只想过角铁加铝和不锈钢皮,老婆不支持,就找人做了。

网友E:
用镀锌角铁,外边用不锈钢皮,铆钉固定。墙上用不锈钢膨胀螺栓。前提是窗户不太高,这样自己搞还行。我家窗户装雨搭,三层脚手架,只能请人搞。

网友F:
真没有声音?

网友G:
只要结实,就是很闷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镀锌角铁,外边用不锈钢皮,铆钉固定。墙上用不锈钢膨胀螺栓。前提是窗户不太高,这样自己搞还行。我家窗 ...

对,镀锌角铁,也是你这方案,住6楼,老婆不支持,就作罢,我工具安全带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没有声音?

关着窗,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要结实,就是很闷的声音。

就是看重做很结实,方管横坚每个点都到位焊接,楼下雨棚感觉很单调。

网友:
这比以前塑料的好多了,

网友:
第一种贵在折弯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