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今天不干别的,就拆轮子,前后互换轮胎。

楼主(2025-06-30):
这4个轮胎跑了4年了,后面磨损比前面大点,这次来个前后轮胎调换。

找2个千斤顶才行,一个搞不定。

后面轮胎比前面轮胎磨损多一点。
玛吉斯轮胎不错,各方面都满意,刹车,抓地力,静音等等。

最后发现后面的减震有点漏油了,等油漏完了再买配件来换。

网友:
好巧,我前几天刚去轮胎店20元钱调换了轮胎

网友:
不是说要对角调换吗

网友:
两个小千斤顶就把车的一边顶起来,感觉安全不好!

网友:
谢谢分享,体力活,辛苦了。

网友A:
这个我经常给家里的几台车自己做,一点经验:
1,想简单单侧前后换也可以,我一般都是按照图解换的,前驱的话:前轮到同侧后方,后轮对角到前方。
2,两个千斤顶其实还是很危险的,很晃,不能用大力,我一般还找点砖头做个第三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经常给家里的几台车自己做,一点经验:
1,想简单单侧前后换也可以,我一般都是按照图解换的,前驱的 ...

我是把轮胎螺丝拧松后再打的千斤顶,这样不会晃。

网友:
记得我那个F0前后左右对调是用的备胎,因为就一个千斤顶,装上备胎,拆斜对面的,好累

网友:
到年头应该全换呀!!!

网友B:
后面磨损大的话你这应该是后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磨损大的话你这应该是后驱吧

同问,应该是动力轮磨损更大...

二○二五年七月一日

网友:
体力活,辛苦了。另外换轮胎,单个千斤顶还是不太安全,顶起来后还是加个砖头之类的安心些。

网友:
要对角调换

网友:
所谓的交叉换位

网友:
我的车轮胎好没有调换过,改天对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磨损大的话你这应该是后驱吧

对,只有这种豪华配置才会是后轮磨损大

我的车是前轮磨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