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65瓦充电板维修 磁环线圈可以少绕一圈吗

楼主(2025-06-30):
快递过程中这个坏了,我看是两条铜线,我可不可以把线少绕一圈这样就多出来点,再焊到对应的脚上,不知行不行,有知道的大神解答下呗,谢谢

网友A:
电感,他们说少一圈问题不大,我原来试过可以用...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他们说少一圈问题不大,我原来试过可以用...

感谢大佬支招

网友B:
刮一刮,再用一根线焊接上也可以,圈数就不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刮一刮,再用一根线焊接上也可以,圈数就不会少。

这样也行,不过要注意用电工胶带缠一下防止漏电或短路...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刮一刮,再用一根线焊接上也可以,圈数就不会少。

收到,感谢

网友:
接上一块铜线,

网友:
最好接一节导线恢复原来模样,别因为少那么一点点出现烧一堆元件的时候后悔。

网友:
电感,找一段线将断接处接到电路就行。

网友:
电源共模电感,直接短接也没事吧?

网友:
两个方案都可以!最保险是接一段铜线

网友:
电源共模电感,直接短接都以。10楼正解!!当然,退一圈直接焊上就OK了。放心吧。不影响。

网友:
操作空间挺大的,把绝缘刮掉找根同等或粗点的铜线焊上,保证原电气参数不变,维修要尽量完美。

网友:
大家都说可以,我也觉得可以,没啥大问题。

网友:
不想加线焊的话就把2个圈线都减少一圈

网友:
这个就是电源输入端的共模电感,滤波用的,减少开关电源对电网的影响,很多山寨电源都是没有的。

网友:
只减少一条线一圈的话,,共模作用就破坏一点了,,可以两条线圈都减少一圈,,这样滤波作用差一点

网友:
少一圈,电感量会减少,影响还是有的,最好不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