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康舒fsb009电源坏了 谁认识这个色环电阻 黄紫金金白

楼主(2025-06-30):
康舒fsb009电源坏了,无输出,紫线无电压,从图示位置拆出一个绿色色环电阻,黄紫金金白,普通色环计算器算不出来,这应该是什么阻值?我用了一个47k的电阻替代上,紫线输出1.86v(正常应该输出5v待机)。

辅助电源变压器高压侧波形是个800hz的大方波和140k的小波。变压器低压侧则只是这140k引起的振铃波,估计是那个大方波没有被传下来。

网友:
4.7欧的吧。换这个试试看。

网友:
像是4.7欧的。

网友A:
这个色环真是反人类设计,希望有一天都改为数字像贴片一样

楼主:
我换了个10Ω的,一切正常了,各电压均有输出,波形也和教程中的一样了。这是我第一次修复atx电源,挺有成就感。
这个电阻实际是个四环电阻,最后一个白色环代表它具有保险熔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色环真是反人类设计,希望有一天都改为数字像贴片一样

当初技术不行,现在习惯了也没必要了,因为用量很少不值得一改

网友B:
mos管S脚电阻吧?4.7欧的,还是用两个10欧并联吧。

网友C:
就是一个保险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S脚电阻吧?4.7欧的,还是用两个10欧并联吧。

10Ω和5Ω差别很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个保险电阻

估计这个芯片内部有启动电阻,不需要外部启动电阻,这里的电阻估计只是为了增加一个保险,估计直接安装一个保险丝也行。也许这里也要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
不确定功能最好是原值代换,如果是检流电阻会造成输出功率不达标或者接负载就保护,如果是限流电阻会输出电流不足乃至严重发烫再次烧毁。

网友:
原来是个保险电阻啊!

网友:
色环电阻麻烦,还要算阻值。

网友:
看着像硬盘录像机电源

网友D:
电阻为什么不直接写上阻值非要弄个色环要计算,搞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10Ω和5Ω差别很大么?

差别多大不知道,反正越接近原来的阻值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为什么不直接写上阻值非要弄个色环要计算,搞不懂。。。

贴片电阻不是直接写阻值?那个只需要字面朝上就行了,插件电阻圆柱形的,要将字面朝上或特定方向是很麻烦的,色环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任意方向都能读数。

网友:
这电源用料可是真足啊,毕竟大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