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TONDI电动螺丝刀换了索尼C6, 更换美孚xhp222润滑油,夹头垫了5㎜磁铁

楼主(2025-06-30):
换了索尼C6, 更换美孚xhp222润滑油,夹头垫了5㎜磁铁。

楼主:
把灯的线路用uv胶水固定住了,应该不会磨
1档扭力很小很好用,灯也够亮,就是白色不耐脏。
如果370电机能升级为380就完美了

楼主:
我又买了个盲盒89元,到手再放实际拆解图和改造

网友:
小巧精致 ,把玩神器。

网友A:
你这个同心度逆天了

网友B:
直柄比枪式更适合台面坐着作业,,但是没有调速还是不爽,之前diy了个德伟陀螺仪的半成品,,电池想用2个18650导致外观不好看,停工了。还是不喜欢不带无极的。

网友:
楼主用的很在意,还这么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同心度逆天了

咸鱼直接买盲盒89,我拆开看3707和3705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柄比枪式更适合台面坐着作业,,但是没有调速还是不爽,之前diy了个德伟陀螺仪的半成品,,电池想用2个18 ...

拆rc车,电脑,小玩具用,比较精致少重活

网友C:
买了都后悔,鸡肋!大扭矩的是不适合做直柄的,桌面维修哪有这么大扭力的螺丝来拧,如不是桌面维修普通枪式是最好用的直柄用着很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都后悔,鸡肋!大扭矩的是不适合做直柄的,桌面维修哪有这么大扭力的螺丝来拧,如不是桌面维修普通枪式 ...

还行,1档0.1牛米,2档拧尼龙件都不会滑,就看中它低档扭力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了都后悔,鸡肋!大扭矩的是不适合做直柄的,桌面维修哪有这么大扭力的螺丝来拧,如不是桌面维修普通枪式 ...

小扭力场景适用。

网友:
这种直柄一般只能做精细活

网友:
这同心度相当可以啊

网友:
222稠了点   我在黄鱼上 买了点 主轴用的乳白色的油  用着很不错。

网友:
同鼎电动螺丝刀怎么拆开啊?楼主能分享个拆机图吗?

网友:
建议别选TONDI,不是一般的垃圾。
半年过保就坏电机。拼夕夕店铺还在的时候付费更换。
修了不到半年又坏电机。这下好了,拼夕夕店铺也关了,想付费维修都不行。自己买的电机又不匹配。 垃圾TON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