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普源DS1062C无波形

楼主(2025-06-30):
自检能通过,两个通道都没波形,方波基准也正常,屏幕也不显示线条!还没拆,明天折腾,就是想问问有没有需要这样的情况的大神?

楼主:
两个电阻烧了,不知道多大的,最右边的插孔的电阻是34欧

网友:
后边跟着学习一下

楼主:
现在自检卡在这里了!Horizontal System “水平系统;行扫描系统,
换了两个电阻,两个三极管,之前的三级管是3EM换的J3Y

网友A:
模拟前端和ds1052E一模一样,如果有另一台示波器跟踪一下信号,会比较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前端和ds1052E一模一样,如果有另一台示波器跟踪一下信号,会比较好搞。 ...

还有两台示波器,不知道怎么跟踪呀!

网友B:
aDC的芯片和供电检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两台示波器,不知道怎么跟踪呀!

现在跟踪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的芯片和供电检查下

请问ADC芯片是那个呀?
还有这个GM丝印是NPN的什么管子,拆下来了一个好测量是N勾道场效应管,可以用别的N勾道代替吗?

网友C:
原理图以及电路板图片

网友D:
论坛下载附件太贵了,DS1052E的手绘原理图从原来的出处转了一下,https://www.eevblog.com/forum/bl ... nasty-surprise!/50/

网友:
这个好,之家一个附件扣55确实太多了,上传附件还扣钱。

网友:
漏了一幅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以及电路板图片

谢谢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下载附件太贵了,DS1052E的手绘原理图从原来的出处转了一下,https://www.eevblog.com/forum/blog/rigo ...

谢谢老板

网友E:
买新的吧,不好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买新的吧,不好修

修东西主要是为了玩 挣钱是次要的 要挣钱别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东西主要是为了玩 挣钱是次要的 要挣钱别修

最近闲下来,找点事干